伟力k110与v977有何差别?

楼主(2015-11-03):
伟力的产品真是丰富啊,丰富的都有些混乱了。

网友A:
主要是主板,110能调螺距了,使用的协议不同,110对频快了,尾电机变成720了,别的都一样

网友:
我只能告诉你型号不一样, 我只懂这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要是主板,110能调螺距了,使用的协议不同,110对频快了,尾电机变成720了,别的都一样

能调螺距是啥意思,难道还有固定螺距的六通直升机?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调螺距是啥意思,难道还有固定螺距的六通直升机?

977的螺距行程好多人觉得不够,有些就换加长舵机臂来解决,110没有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977的螺距行程好多人觉得不够,有些就换加长舵机臂来解决,110没有这个问题

110比977更值得买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110比977更值得买吗?

当然价格伟力也是拉开一点啊    我感觉是更加值得

网友B:
引用 楼主:
110比977更值得买吗?

v977价格明显比k110更实惠。但是我还是建议买K110,省得以后买了977后改这改那的。后期续维护费用一样。

网友C:
我刚入的110.  耐炸。不过配件还是有些小贵。

网友D:
110是采用FUTABA 协议,遥控器精度高,操控手感比977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110是采用FUTABA 协议,遥控器精度高,操控手感比977好

110的遥控能不能控制他家别的四轴或者别的直升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刚入的110.  耐炸。不过配件还是有些小贵。

航模价格绝对是个坑,但是没有办法,毕竟玩电直的人很少,配件都不让赚的话,厂家还吃什么,伟力的配件和其它机比已经算是便宜了。。我第一部机子是雅得117,那配件相比较而言真可以说是称斤卖了,我估计现在也差不多停产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110的遥控能不能控制他家别的四轴或者别的直升机?

XK的控通吃XK系列所有直机,四轴和固定翼就不清楚了,不过看那个控能储存十种编辑,估计应该也行??

网友D:
引用 楼主:
110的遥控能不能控制他家别的四轴或者别的直升机?

110的遥控器可以存10个模组,直升机固定翼都可以相互调整,四轴一般调固定翼模式就好了,遥控器有一般菜单和高级菜单,功能蛮强大的

网友E:
为什么不出高频头?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为什么不出高频头?

出什么高频头啊,拿FUTABA的控直接用,和FUTABA的s-fhss协议兼容。T8 T14都有这个协议

网友:
这个世界不尽是FUTABA的控呀!

网友:
引用 网友D:
110的遥控器可以存10个模组,直升机固定翼都可以相互调整,四轴一般调固定翼模式就好了,遥控器有一般菜 ...

但一般人就飛一台, 而且V977的控充一次电可以用12小時以上, K110的控連開3小時下來就沒电了,所以V977的控仍然有其優點,

网友:
新版V977螺距也可以调了,所以飞机的性能差别很小了,主要是控的区别。

楼主:
977的控能飞110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977的控能飞110吗?

no!

网友:
淘宝上有s-fhss协议的高频头卖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刚入的110.  耐炸。不过配件还是有些小贵。

idle是切换3d和6轴的开关?那gyro开关是干什么的?

网友:
拿FUTABA的控直接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idle是切换3d和6轴的开关?那gyro开关是干什么的?

这会儿控没在手边你说英文字母我真不知道。
左边上面那个是3D切换 下面那个是3轴6轴切换
右边上面那个是熄火开关,下面那个是舵量大小开关

网友(2016-01-10):
引用 网友B:
v977价格明显比k110更实惠。但是我还是建议买K110,省得以后买了977后改这改那的。后期续维护费用一样。
...

110性价比更高一些,大部分配件和977是通用的,不会贵.好在多了不少的功能,更加接近专业直机了.摇控器兼容比977的控要好很多,手感也好一些.并且以后可以上2S的K120.就不需要买控了.

网友(2017-03-15):
引用 网友D:
110是采用FUTABA 协议,遥控器精度高,操控手感比977好

富斯I6能对拼不

网友:
110比977更值得买。主板和遥控器都进行了升级,110的操控性也比977要爽,不过是977也有自己的优势,就是带了自稳模式,更加适合新手入门。

网友:
电子产品 买新不买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