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对舵机电机研究的高手么?

楼主(2015-11-03):
简单调研了一下,目前舵机里用的都是空心杯电机,主要是因为其惯量小,说白了就是调头容易。
有几个问题整理如下,希望能有高手解答。

1、数字舵机和模拟舵机是否都是用的空心杯?
2、大型电动舵机的电机是还有别的种类电机吗?据了解空心杯电机貌似做不大。

希望有关舵机的问题跟大家讨论

网友A:
某些高端数字舵机是无刷电机,普通舵机也有用传统内转子电机。大型高端舵机用步进电机,如云台电机其实就是一个大舵机。不同档次的舵机价格翻倍,但不见得性能翻倍。100元买80元的东西,200元也只能买到100元的东西。大家都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某些高端数字舵机是无刷电机,普通舵机也有用传统内转子电机。大型高端舵机用步进电机,如云台电机其实就是 ...

现在想自己DIY一个高速的大力矩舵机,但是担心选无刷直流电机的惯量太大,反应速度跟不上,掉头困难。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网友:
步进电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想自己DIY一个高速的大力矩舵机,但是担心选无刷直流电机的惯量太大,反应速度跟不上,掉头困难。有 ...

你想用来做什么作用,规格要求,成本控制多少?大力矩高速是相对的。如果不计成本,你上伺服电机吧,其实也是一种无刷电机,高端CNC就用这种电机。但反应极快,比步进精准,带减速组后力量也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