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迪cb86-pius充电器问题,一路充电电流上不去

楼主(2015-11-03):
乐迪cb86-pius充电器问题,一路充电电流上不去。
设置好充电电流2.5A后,启动,最后一路充电电流上不去,只有0.3A左右,其他几路正常,配置文件下的官方1.9版本。
电池充,也一样。
啥问题??配置文件?还是机器有问题??

网友A:
我的充电时间一会快一会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充电时间一会快一会慢

时间快慢还好说的的,不影响主要性能。这乐迪的啥毛病啊?东西不成熟就在往外推啊??拿我们电池做实验啊??

网友:
检查一下 电源的最大输出功率吧

一般情况 12V15A的电源 充6S电池 最大单片电池电流2.5A

网友:
我的乐迪也是这个问题,有时快有时慢,还有的时候冲一夜电都充不满,不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