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6平衡充电器 给6s8千毫安电池充电电压应该设置多少呀

楼主(2015-11-03):
目前我设置4.2A总是冲一会之后就会报错,,求助大神

网友A:
你的电源达不到4.2A的电流,降到3.5试试

网友:
我最大用4.5A的电流。

保险起见。用4A的电流就够了。如果你的是山寨货,别太高。

网友:
输入电压错误

网友B:
可拉倒吧,b6 充 5000的电 都tm毁电池毁的一塌糊涂,平衡电流 放电电流全部都不够.充2200都能冲到4.3 再放到4.2 楼主你是想你的电池早死吧. 起码也去刷个b6开源固件,原厂那个垃圾固件 可别再用了,糟蹋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拉倒吧,b6 充 5000的电 都tm毁电池毁的一塌糊涂,平衡电流 放电电流全部都不够.充2200都能冲到4.3 再放到4 ...

那有没有比较合适的推荐呀,,我以后升级机器还是会有6s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电源达不到4.2A的电流,降到3.5试试

2.0   4.2  5.0  都试过不行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有没有比较合适的推荐呀,,我以后升级机器还是会有6s电的

少花钱 你就搜b6刷固件 只要你的是imax正版 b6 刷了固件 做好校准,效果好不少.但是长久看 你这么大的电池 赶紧换充电器吧.乐迪的cb86 icharger 还有 ucharger都可以,看钱包选.别因为这个烂充电器毁电池,你电池多少钱啊  那个贵那个便宜 你自己想想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2.0   4.2  5.0  都试过不行的

换电源试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少花钱 你就搜b6刷固件 只要你的是imax正版 b6 刷了固件 做好校准,效果好不少.但是长久看 你这么大的电池 ...

O(∩_∩)O谢谢,我准备换个充电器

网友B:
引用 楼主:
O(∩_∩)O谢谢,我准备换个充电器

嘿嘿,我是 一个icharger 308 一个208 三个cb86
串充和并充配合用,满足所有需求,

网友:
B6冲个3s 2200凑合,这么大的电池还是换充电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嘿嘿,我是 一个icharger 308 一个208 三个cb86
串充和并充配合用,满足所有需求,

您这是有多少电池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这是有多少电池呀

搞航拍的,没法子 电池多 且杂 且大

网友C:
我是加强版的b6 200w最大10a充电 6s最大电流可以到8.6a

网友:
3s可以到10a 5000的电池50分钟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加强版的b6 200w最大10a充电 6s最大电流可以到8.6a

这么大电流是不是平衡头那个线受不了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么大电流是不是平衡头那个线受不了呀

不会啊 你让那些大电池怎么办 10a不算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