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态小胖各种调戏AAT,AAT哭晕在厕所,小胖装逼降落险些马失前蹄。

楼主(2015-11-03):
小胖最后的降落姿态相当魔性

AAT刚从厕所出来的样子

呆萌版ARKBIRD AAT

失速降落的小胖

网友A:
楼主是自己开的襟翼Flaps吗?

标准小胖,没有襟翼的。用来短程降落?

网友B:
请问襟翼改装方法可否晒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自己开的襟翼Flaps吗?

标准小胖,没有襟翼的。用来短程降落?

是的,胖子开了襟翼会低头,最好混控升舵进去。
AAT价格1000左右,买了一年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襟翼改装方法可否晒一下

很简单啊,沿着副翼的槽线往机身方向水平切除,然后再切出的襟翼与机翼之间粘上合页,没有反向舵机的话就顺着一个方向安装舵机。剩下的舵角的挖槽都对比副翼来做就可以了。襟翼角度控制在45度这样。

网友C:
引用 楼主:
很简单啊,沿着副翼的槽线往机身方向水平切除,然后再切出的襟翼与机翼之间粘上合页,没有反向舵机的话就 ...

平板天线后面用锡箔纸垫个背,看看效果会不会好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平板天线后面用锡箔纸垫个背,看看效果会不会好一点

效果不好是因为1.2干扰和信号转发的关系。感觉机器设备多了以后特别麻烦。 A大还能继续优化下AAT吗。调到可以经得住调戏。

网友C:
引用 楼主:
效果不好是因为1.2干扰和信号转发的关系。感觉机器设备多了以后特别麻烦。 A大还能继续优化下AAT吗。调到 ...

你不是用的5.8G图传吗。怎么还会干扰。
是把相机放在AAT上的吗?指向是准确的只是AAT有限速所以不会那么的快速跟踪,毕竟只是天线跟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不是用的5.8G图传吗。怎么还会干扰。
是把相机放在AAT上的吗?指向是准确的只是AAT有限速所以不会那么 ...

飞机带的1.2 AAT上接5.8转发。不过昨天改成 机载5.8了。注意观察AAT和飞机OSD的同步情况,感觉刷新率不够高,有延迟而不是限速。

网友:
引用 楼主:
飞机带的1.2 AAT上接5.8转发。不过昨天改成 机载5.8了。注意观察AAT和飞机OSD的同步情况,感觉刷新率不够 ...

gps 模块本身就有0.5秒左右的延迟。。可以参考零度或者DJI四轴的行走跟踪功能视频传输的理论延迟度在0.02秒

解决这个办法只能用算法去估计下一秒的位置超前指向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胖子开了襟翼会低头,最好混控升舵进去。
AAT价格1000左右,买了一年多了。

还第一次见了开襟翼的小胖子。

嗯。可以用混控操作,如果开襟翼的话,要混控拉升。

网友:
AAT 不是用APM就可以做吗?为啥自己去买了个。。

网友A:
想问下小胖子的机臂可以快拆吗?

携带方便吗?毕竟只有单车目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问下小胖子的机臂可以快拆吗?

携带方便吗?毕竟只有单车目前。。。

1、大把人开了襟翼,只是他们很低调。
2、懒加笨所以只能买AAT
3、只要你会赖朋友的汽车 一切都不是问题,但前提是要认识个有汽车的朋友.....

网友:
同道中人!

网友A:
引用 楼主:
1、大把人开了襟翼,只是他们很低调。
2、懒加笨所以只能买AAT
3、只要你会赖朋友的汽车 一切都不是问 ...

那机臂可以快拆嘛?好携带吗?小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机臂可以快拆嘛?好携带吗?小胖子

要拆2个螺丝才能取下翅膀  但是屁股就是那么大。
胖子没有瘦子好携带 不过你有篮子都好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