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入双64涵道 SU27使用感受,可以来看看

楼主(2015-11-03):
最近在风范模型哪里购买了一台双64涵道的SU27.本人一直以来比较喜欢苏系的飞机。包括苏系的坦克IS7.IS4等。这架飞机买来连同一些配件一起,原本想利用手中现有的电池,加上老板的介绍最开始用的是3S电池飞。但是在接下来的试飞过程中发现这个飞机的一些特性。首先说明我本人既不是老板的托!也没有对老板有任何的意见。这里从一个纯玩家的角度来说说自己对这个飞机的感受!
先说优点!
第一这款飞机是一款好飞机也是一款设计很成功的飞机,飞机的EPO泡馍用料扎实,外形像真度很高。
第二飞机的留空性能很不错,虽然只有1米左右的翼展,但是后掠翼型的飞机加上机身其实翼载荷并不大,所以飞机的失速点很低,即便是在动力不足的情况下仍能平稳安全降落。
第三整个机体的强度不错,尤其是主翼与机身的连接方式非常可靠。
第四性价比非常高,白板带所有附件的飞机也就240,这对一般收入的玩家非常具有诱惑力。而且白板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去涂装,彰显个性。
第五起落架可选择固定于收放,整个机体只需通过更换不同的机体附件就可以实现。并且起落架在机体的固定点的强度非常不错。
第六飞机对动力的适应性比较强3S,4S都可以飞至于老板所说的6S我没有试过这里不做评价。动力配置上3S可以这么说吧仅仅能飞,但是不爽。4S就完全没有问题了。
说完优点再来讲讲这个飞机我认为还可以完善的地方。
第一个全动平尾。为什么说全动平尾要完善,因为全动平尾的设计与下面几个方面的改进有密切关系。这个飞机的全动平尾是由一根3毫米的碳纤杆穿过涵道喷口连接的,仅仅只有1根3毫米的碳纤杆连接很明显这个强度明显不足。在一个就是碳纤杆上面有一个铝合金拉耳,这个拉尔的作用就是通过拉杆与舵机连接实现动作。问题就在这里铝合金拉耳可以看做是刚性材料而碳纤杆虽然硬但是很脆当拉耳上面的机米螺丝锁紧后很容易顶裂碳纤杆,如果机米螺丝不锁紧又容易打滑,这样就很容易影响平尾的动作。如果这个碳纤杆能换成7075的铝合金杆的话这种情况将大为改观。好既然全动平尾容易打滑那么只有自己动手改为常规的平尾,开槽,装合页,固定平尾前半部。这又引出了下一问题。
第二起落架位置。这个飞机固定版本的起落架安装位置稍微偏后这样就造成了重心距离起落架中心 较远形成了一个抬头力臂,也就是要滑跑更远的距离和更高的速度才能起飞。如果全动平尾的强度可靠这种设计是可行的。不过还是建议厂家在生产的时候可以考虑将这个飞机的起落架位置前移大约4CM左右这样起飞将会容易的多。
第三固定起落架的连接装置,飞机的固定起落架是用3毫米的钢丝与起落架连接的,说实话3毫米的钢丝对于一个起飞重量在1600克以上的飞机来讲真的强度不够很容易变形。改用4毫米的钢丝会比较靠谱。
第四涵道布置,建议玩家在涵道前部5里面左右的位置和机背减速板上开作弊孔和冷却孔。这样有利于涵道的推力增大和电池及电路的散热。
第五机背的设备仓盖也就是减速板。这个减速板比较长如果将减速板拿开可以非常明显的发现机头与机身的连接非常淡薄,强度不高。这里建议将现有的减速板长度缩短为原长度的五分之三,估计厂家的模具已经定型,玩家们买回后可以自行改在将减速板切掉五分之二。切下的部分用泡沫胶重新与机体粘结好固定。这样既可以在不增加重量的情况下增加机头强度,又不影响拆装电池。
接下来讲讲这个飞机的动力配置需要注意的。
老板那里的64涵道动力和效率还是非常不错的但是建议老板是否可以把涵道电机的线留长点这样不至于香蕉头的连接位置不至于在涵道的固定位置。
原配的64涵道可以用3S电池也可以用4S电池。3S电池请用2块2200 25C的电池2块电池都要顶在设备仓的最前面安装。也可以用1块3500-4200左右的电池安装,同样也是顶着设备仓的最前面安装。2块3S2200 25C的电池大约是370-400克左右,3S4200的电池大约也是差不多这个重量。换句话说那么你如果使用4S电池重量也就大致控制在这个范围之内。电调配50A的好赢天行者就够了不需要接延长线,长度刚好。起飞时必须全油门,在爬升阶段也要保持全油门,等高度和速度都够了要保持平飞也得最少70%以上的油门飞。3S动力比较弱飞机的飞行速度也不快,就比1.2米的塞斯纳快一点。转弯的时候请保持全油门不然掉高度,尤其是小半径转弯的时候,什么眼镜蛇动作想都别想。横滚可以完成,但是翻滚就只能说呵呵了。降落时我一直让位这个比较重的涵道飞机应该带油门降落。因为带油门可以更好的控制下降速率。飞机降落速度不是最关键的关键的是下降速率。不过这个飞机降落的时候大家不必有心里压力非常好降的。如果用4S电池来飞的话上述情况就好很多了。4S电池可以选用3500-4200 25C 重量在400左右的电池,同样顶着设备仓最前端安装。这样飞机的重心位置和总重量基本不变,但是动力就爽很多了!呵呵各种动作基本干净的完成。电调可以配置70安以上的电调。风范哪里有款80A的电调性价比不错与好赢的电调相比就是线性差些,功率上基本没有问题。起飞全油门,离地爬升后基本可以减小油门至你想要的高度。平飞只需大约50%左右的油门即可,转弯时稍微加大点即可。3S电池2200 25C 2块飞行时间大约3分30秒左右下来3.65V 4S4300 30C飞行时间大约3分钟下来3.7V。4S降落时与3S基本一致。
总体评价这款飞机是像真度高的一块苏系飞机,做工扎实,价格亲民,但也存在一些小的问题如果自己有动手能力的话可以完全掌握飞好他,通过适当的配置和操作,加上自己的动手能力。我个人认为在一般的飞行效果上并不逊色与飞翼的SU35。所以对于有一定动手能力,经济条件有限又不追求极限性能的玩家是首选。还是很值得入手的!

网友:
楼主4s推力有多大

网友:
LZ拿什么喷的漆呢?

网友:
码了好多字……

网友:
颜色飞高不好辨认吧

网友:
还有一点是涵道仓盖 目前只是用一个螺丝固定 希望能够用两颗 前一颗 后一颗 这样固定比较稳定

网友:
多少钱一架

网友:
我之前也有一架,性能不错

网友A:
谢谢楼主的建议,后续会参考升级完善。话说,楼主的美术细胞不如楼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楼主的建议,后续会参考升级完善。话说,楼主的美术细胞不如楼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楼主的建议,后续会参考升级完善。话说,楼主的美术细胞不如楼下。。。。

我自己单买的40克蜗杆 出轴3mm的 能直接把固定的起落架装上吧

网友:
朋友,有没有联系方式啊,我也很喜欢这个飞机,但是有很多不懂,能不能交流一下呢

网友:
支援一下

网友:
不错!感谢楼主分享宝贵经验!

网友:
不错 顶 和t64相比 有什么区别 会更暴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