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虎E325se眼镜蛇 装配联播 (流量党慎入)20L 29L 31L 61L更新

楼主(2015-11-04):
去年有幸低价买到两台咸丰年间的雷虎E325se。
由于时间太少,拖到现在才开始装。现在的计划是装好后做上空定妆照,然后退役成静态。
E325几乎是首台使用ECCPM的小型直升机,对这个机型衍生出Ah-1w,uh-60,uh-1等等的像真套装。
SE版本是后期为了应对竞争对手宇宙牌450SE而推出的改版。 但是由于价格贵,这个版本数量比较少。
在SB380,各种CNC大行其道的今天,看看8年前的E325se,看看航模究竟进步了多少?

E325se 和电装

Ah-1w改装套件

Kit已附送电机和电调

标配碳桨

碳纤尾管

另购黑副翼,尾桨和机身

浇铸+CNC中联

安装副翼保持架,偷轻混控臂

雷虎一贯作风,螺丝与轴承间均使用轴套 (半牙螺丝也不例外)

副翼控制臂,不可思议的偷轻。 炸鸡绝对玩完

旋翼组整体试装

调整副翼杆

装配完成

金属桨夹内的轴承已在工厂预装完成, 但我还是需要拆开重新安装。
和宇宙牌不同的是,雷虎的桨夹轴承是紧配的,所以。。。

又塞草纸

压力机的冲压过程我没有照下来,就上个结局吧,轴承完美压出

装好的轴承

安装完成的旋翼组

未完,待续。。。。

楼主:
值得一提的是:
轴承使用轴套,可以有效避免因锁紧螺丝造成轴承内圈受径向压力,缩短轴承寿命。 (现在几乎见不到这样的设计了)
雷虎的工厂预装不敢恭维,一只桨夹内的止推轴承装反,所有止推轴承均没有添加润滑油。
CNC表面处理明细比不过11年的G4/E720,E700
旋翼组件偷轻成度过高,坠毁生存率低

网友:
嘿嘿~~~古董机装配

网友A:
压力机怎么取那个桨夹轴承的楼主?塞草纸是什么道理?看不明白啊楼主

网友:
表示8年前都不知道有航模这种东西,当时只是梦寐以求能有个遥控直升机玩具玩玩…

网友:
楼主装机专业!

网友B:
发两张以前飞行照,我这个现在已经换了原厂无副翼旋翼头,更漂亮。

网友:
个人认为325比亚拓450好飞,塑料机身非常好。不过要改无副翼,原来塑料有副翼飞3d有点困难,楼主这个金属的应该好很多。

网友C:
漂亮
我的3156飞了300~400起落就抖了,嘻嘻

网友:
漂亮!老jj了!就爱雷虎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发两张以前飞行照,我这个现在已经换了原厂无副翼旋翼头,更漂亮。

太漂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漂亮
我的3156飞了300~400起落就抖了,嘻嘻

无奈啊!! 比3156好的斜盘一抓一大把,不想磨舵机架只能3156。。。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压力机怎么取那个桨夹轴承的楼主?塞草纸是什么道理?看不明白啊楼主

我的这个帖子解释得比较详细
应该可以看明白。。。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33456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这个帖子解释得比较详细
应该可以看明白。。。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 ...

感谢!

网友D:
漂亮,中毒,像真壳有单卖的不

楼主:
剪型臂,一样镂空得一塌糊涂

原装机身,印有编号。 325se为暗黄色,325 3D为银色

原装机身就不使用了,另购机身一个(配件机身无编号)

按照Ah-1w说明书,机身设备架需要切掉

使用胶带拉线

改装完毕

雷虎说明书的1:1拉杆长度图标非常好用。 但是尺寸短了0.2mm

和3D套装不同,SE套装改用一体式电池架。安装更简单

和325 3D的电池架高度对比,发现出问题了

分体式电池架需要改动,一体式无法使用。(电池会卡住头罩)
已经订购分体式电池架了,坐等到货。。。

主轴承座也变成了一体式的

Ah-1w 脚架

齿轮组,主齿轮的Hex固定方式并不稳妥,有上下滑动的趋势。

未完,待续。。。。

楼主:
引用 网友D:
漂亮,中毒,像真壳有单卖的不

有的,我的壳就是单买的。。。

网友:
嗯,好漂亮啊,我的E325 flybar也不错,塑料的摔不坏啊摔不坏啊,哈哈。

网友:
楼主雷虎粉丝

网友E:
舊款的 E325 建議留意一下尾中聯,那東東很坑
材質好像是鋁質而不是鋼製的...

我有一架 V2 還在現役,不過大概不能叫小鈦龍了
單向座改用亞拓的,大盤我改成亞拓斜齒,十字盤以上全換成亞拓相容品...

理由無它,因為雷虎這些東西都很坑...

楼主:
引用 网友E:
舊款的 E325 建議留意一下尾中聯,那東東很坑
材質好像是鋁質而不是鋼製的...

已检查,尾中联为铝制。。。万恶啊
十字盘以上的东西(包括十字盘),不是一般的坑,一对混控臂23美刀, 十字盘40
尾巴上的东西同样坑, 只要是金属的雷虎都坑得不行。 今天有仔细观察了旋翼组件,
好像不是浇铸的,而是全CNC+电镀银。V2和360也是小钛龙。 Titan是325~600, Raptor是550~800
宇宙牌的大齿盘锁固方式比325好很多有螺丝固定,325完全靠紧配。。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检查,尾中联为铝制。。。万恶啊
十字盘以上的东西(包括十字盘),不是一般的坑,一对混控臂23美刀, ...

就是那樣,所以才說很坑啊!!!

之前沒事飛著就給我噴了尾槳夾,幸好只是試機,沒打動作,切了熄火下來,機體無傷
但噴尾槳夾本身就是重傷了,跟尾傳動有關的料件全掛了

大齒盤是單純齒比問題,手上的齒跟馬達剛好搭不上,有合適的斜齒就給它上了
亞拓的單向座跟它也很合,只要把單向逼出來再反裝回去就好了
間隙抓一下就 OK 了,比原廠的還合用(笑)

网友F:
我都有2台E325,這機都幾好飛呀!

楼主:
继续联播

安装尾巴

最复杂的450双推

Kit里面附带的连接头没有轴承,原版E325 3D是有轴承的
单买料号PV0819, 25刀实在太坑,先用塑料的好了。

CF垂尾用不上了

尾中联铝制,不知道雷虎怎么想的。应该没问题吧

装好尾桨夹

对转齿,SE版用铜齿

转接架

所有的这一部分配件都买不到了,坏了就只能自行CNC了

装好后的样子(防尘盖没安,安了你还能看见里面吗?)

装好尾巴

Ah-1w套件

平尾

trim好的配件

机身配件

未完待续。。。。

网友:
鋁質中聯不會怎麼樣啦,只是會斷而已,小事情啦 XDD

楼主:
接上集,继续发

安装好武器挂点

机首机枪

模具加工误差,必须把塑料磨掉才能装好

完成

挡风

用胶带固定好,然后用1mm钻头打孔

半成品

雷虎的挡风原来还有一层保护膜

试装头罩,看着还行

S3156原来是这样装盒子里的

看舵机的出线位置,舵机壳的角度保证线头不会过度弯折
这就是细节设计。

手工做的塑料舵机垫片,太坑了

舵机线,按照我的一贯作风,用电工胶布缠绕做保护

待续。。。。。

网友:
325的尾巴上有俩地方比较坑,第一个是双关连接头,第二个是尾中联软。
我的325是v2 se版(已改360),双关连接头直接用全牙螺丝磨塑料,然后用塑料和金属固定件直接接触,这样一来球头处只有横向受力的话还凑合,但稍微有一点竖向的力这个连接头就涩了。只换带四轴承的那个金属件还不够,因为原装的全牙螺丝的螺纹和轴承间是有虚位的,锁紧就发涩,锁不紧整个双关连接头都有横向虚位。后边我把螺丝换成m2*20的半牙螺丝(牙长8mm,轴套长12mm),锁螺丝时注意力量,才把这个问题彻底解决,尾变距终于变得顺滑无虚位了。
尾中联就不多说了,我连尾桨夹一起换成泰世塑料的了,没闲置的450机都换成泰世塑料尾桨夹了。。

感觉这架机的设计师设计尾巴时肯定喝醉了。。很多地方都是我几架450-480机里最强的(重量最轻,旋翼面积最大,旋翼头反应最快,整机高度最低),结果尾巴这出俩飞越水平的坑。。

网友:
对了,那个金属双关连接头,国内卖55。。我都感觉你可以从国内海淘点配件去美国了

网友(2016-01-04):
可以加个好友吗,方便的话想质询下雷虎325眼镜蛇几个问题谢谢

网友:
楼主是个讲究的人,一看就是玩了十多年

网友(2016-12-11):
引用 网友F:
我都有2台E325,這機都幾好飛呀!

我也买了个e325,请问,你的飞机混控臂也是有纵向虚位吧(设计师故意设计的,轴承和轴套之间的 轴向虚位),影响飞行吗?我用垫片消除了这个虚位,有必要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接上集,继续发

安装好武器挂点

我也买了个e325,请问,你的飞机混控臂也是有纵向虚位吧(设计师故意设计的,轴承和轴套之间的 轴向虚位),影响飞行吗?我用垫片消除了这个虚位,有必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买了个e325,请问,你的飞机混控臂也是有纵向虚位吧(设计师故意设计的,轴承和轴套之间的 轴向虚位 ...

有虚位的,大概0.1~0.3mm比这个多的话就是轴套加工误差了。
不要使用垫片,这里需要这个虚位,否则螺丝锁紧后轴承就受轴向力了。
比较坑的尾巴,LS几个贴都说得很清楚了。。。

PS:最多0.5mm,比这个多的话就要打磨轴套了,(得非常小心,不能磨短了)

楼主:
没烂,已经飞过了。。
最近太忙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虚位的,大概0.1~0.3mm比这个多的话就是轴套加工误差了。
不要使用垫片,这里需要这个虚位,否则螺丝 ...

我用垫片消除这个虚位到0.1mm左右,原厂的4个臂(相位器和混控臂)虚位量都是一样的。另外大桨夹是不是特别难塞进轴承?

网友C:
另外就是,这款机的塑料桨夹,金属桨夹,塑料中联金属中联都是通用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垫片消除这个虚位到0.1mm左右,原厂的4个臂(相位器和混控臂)虚位量都是一样的。另外大桨夹是不是特 ...

这个虚位完美了!! 我的也是0.1mm不要改动了
桨夹轴应该可以用横轴取出,我印象中好像没有用压力机.
原本虚伪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另外就是,这款机的塑料桨夹,金属桨夹,塑料中联金属中联都是通用的吧?

中联好象不通用, 我不肯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中联好象不通用, 我不肯定...

请看图,4712和4713是e325 v2金属版,全身金属,4710是塑料e325(应该是v1),升级件里面的号码和4712.4713说明书里面的通用,应该是可以的,我先买了再说,希望可以吧

塑料件其实也不错啊,便宜,不过有些地方比较坑,就是没用轴承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虚位完美了!! 我的也是0.1mm不要改动了
桨夹轴应该可以用横轴取出,我印象中好像没有用压力机.
原本 ...

我买的是二手,但是是装起来了但是没用装设备,所以算全新吧。但是有点问题,就是桨夹(是出厂装好还是玩家自己装得?),内壁给推力轴承刮花了(拉缸),轴承塞不进去了,要找本地摩友打磨,还把表面刮花了,好折腾,所以有打算搞一套新的桨夹,金属太贵了,塑料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买的是二手,但是是装起来了但是没用装设备,所以算全新吧。但是有点问题,就是桨夹(是出厂装好还是玩 ...

还是入一套工具吧. 1000kg的手动压机绝对要有的.
所有的轴承安装都要靠这个东西的.
塑料桨夹的轴承也不是那么好装的.
金属桨夹的轴承是厂家装的.

PS 塑料桨夹用的球头螺丝是自攻丝,和金属桨夹用的不一样..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还是入一套工具吧. 1000kg的手动压机绝对要有的.
所有的轴承安装都要靠这个东西的.
塑料桨夹的轴承也 ...

昨晚装单项轴承,桨夹内壁拉缸了,丝都拉出来了,报废。买了个塑料的桨夹。另外,金属桨夹是不是可以投诉雷虎?如果这样是不是出厂的时候工人就没装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昨晚装单项轴承,桨夹内壁拉缸了,丝都拉出来了,报废。买了个塑料的桨夹。另外,金属桨夹是不是可以投诉 ...

是往里装的时候拉缸还是往外拆的时候?
如果是往外拆, 用什么工具拆的?

因为如果是你安装/拆卸时看到丝拉出来, 则拉缸正在发生.
如果是工人装配时发生拉缸, 则拆卸完毕时轴承内侧会有金属屑.
发个照片上来, 我可以看看.

网友G:
高手啊,口水都下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高手啊,口水都下来了

这个桨夹我打算报废了,买了塑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高手啊,口水都下来了

不好意思回复错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是入一套工具吧. 1000kg的手动压机绝对要有的.
所有的轴承安装都要靠这个东西的.
塑料桨夹的轴承也 ...

回复你才是

楼主:
你的照片是打磨过的吗?
划痕很多啊, 不太好判断(照片有点虚.
但是有几处象是轴承往里压的时候产生的.
轴承上有螺丝胶吗?

楼主:
我看了自己的帖子. 我的轴承是紧配的,用了压力机拆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看了自己的帖子. 我的轴承是紧配的,用了压力机拆的.

算了吧,我买了个塑料的,金属的扔掉拉倒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照片是打磨过的吗?
划痕很多啊, 不太好判断(照片有点虚.
但是有几处象是轴承往里压的时候产生的.

打磨过一次,后来还是不行

楼主:
轴承放进去没虚位的话倒是可以用。。。
有虚伪就不行了, 找一下雷虎吧, 我可真不知道上哪能找的到了现在。
我有个雷虎台湾电子商务的人的邮箱,就不知道她管不管售后。。

网友C:
继续装下去继续毒大家啊,不要停了大哥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继续装下去继续毒大家啊,不要停了大哥

这么想看啊。。。
那就再多发几张吧,
飞机没在身边,新的图片就没有了,发些之前照的吧。。

楼主:
雷虎的电机,总觉得有点小,动力不够的样子

平衡用的的贴纸,有点开胶了。很不明白为什么要用贴纸

40A的ESC,也不知道有没有定速

接头是雷虎自家的,需要换成EC3 (EC3 接头也不降价,卖了十年了还是3.99一对)

什么各种焊接神器,还是没我的球头钳好用

焊好的EC5

碳尾撑,要自己用Epoxy粘好

装好Cyclic

617的接收最合适,不想用6106HF 就是每次要调10CG的发射模式

电机装上电机座

套上机身试试

套罩加工

完工

GY520和S9257,没人用了, 40刀买来的

S9257,真心的好,丝般顺滑

分体式电池架

改得我好心疼,全新的雷虎配件。。。。

雷虎的碳桨,边缘是软塑料

桨配的Spacer

spacer不好用,还是买桨套用吧

装上桨夹

80%完成

待续。。。。(可能要等一段时间)

网友(2017-08-01):
楼主,你这个机有没有觉得严重尾巴重???

网友C:
楼主想问一下,你这个机装好了么,有没有觉得严重尾巴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想问一下,你这个机装好了么,有没有觉得严重尾巴重????

2200电池移到头能压住

网友C:
引用 楼主:
2200电池移到头能压住

你看过我的325帖子的,各种改,才能压住头。。。XX的要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看过我的325帖子的,各种改,才能压住头。。。XX的要命了

你那台好像是V2吧?
塑料版的V1和SE机头很长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那台好像是V2吧?
塑料版的V1和SE机头很长的。。

哎,也对。不过我电机比较轻,2218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