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0电机要什么样的电滑环

楼主(2015-11-04):
想把声组放炮塔,但需要多大的电滑环带动550电机,求指教。

网友A:
好像以前有人发帖说过了,这样不可靠,老实放底盘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以前有人发帖说过了,这样不可靠,老实放底盘里吧

声组放炮塔再把电池放炮塔,上面重了急停时才会点头,而且还防水,所以才想着改

网友B:
买两个320a电调,底盘单独供电,滑环连接电调信号线,炮塔里的板子单独供电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两个320a电调,底盘单独供电,滑环连接电调信号线,炮塔里的板子单独供电就行

多谢指教

网友C:
信号线用滑环的不可靠,怕有干扰,用光电的就行,红外。

滑环就供电用用。省电的话,电池放炮塔里更简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信号线用滑环的不可靠,怕有干扰,用光电的就行,红外。

滑环就供电用用。省电的话,电池放炮塔里更简单 ...

多谢指教,电池放炮塔还是用滑环,需要多少安得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