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3大盘转起来后不是平的~~~~~~~~~~~这~~~

楼主(2015-11-04):
刚才看下 转起来后 大盘不是很平有点飄   有影响么   怎么能调平  (紧螺丝?)

网友A:
穿过主轴固定齿盘的螺丝松点,太紧了反而会导致齿盘变形

网友B:
不平就对了,所以你要调整好和电机齿的间隙,因为大齿盘不是一个规整的圆。

飞起来正常就OK,不影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平就对了,所以你要调整好和电机齿的间隙,因为大齿盘不是一个规整的圆。

飞起来正常就OK,不影响的

学习了

网友:
X3的注塑齿轮平了就见鬼了。。。

网友:
螺絲太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穿过主轴固定齿盘的螺丝松点,太紧了反而会导致齿盘变形

是那4个固定大齿的十字花螺丝么   我怕掉是上的很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那4个固定大齿的十字花螺丝么   我怕掉是上的很紧

不是,是指下面横向穿过主轴固定的那一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是指下面横向穿过主轴固定的那一颗

哦   那个还行  不算紧   现在好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平就对了,所以你要调整好和电机齿的间隙,因为大齿盘不是一个规整的圆。

飞起来正常就OK,不影响的

所言极是,啥都不用补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