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下亚拓公司 关于700L机身的设计问题!

楼主(2015-11-04):
                 我想了解下为何不把下图中红圈位置都设计为碳纤维侧板 而改成塑料的 还有电池滑轨为何不是金属的 ,我有一次熄火降落重了一点 就把电池滑轨 和侧板前端的塑料直接拉折了 ,不知道可否改进!

网友:
就是靠塑料断裂吸能呢...都做成硬的摔完都坏...

网友:
LZ 你不懂

网友A:
都是金属的太重了,有些精度要求不高的地方塑料的好。塑料有自润滑作用,导轨会比较顺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都是金属的太重了,有些精度要求不高的地方塑料的好。塑料有自润滑作用,导轨会比较顺溜。

难道说金属的导轨就不润滑,金属的重不了多少吧,这样一炸,全部得换,轻炸重炸都换,你认为好吗

网友:
可以这么说,商业机密吧

网友:
金属的人家厂家成本高呀……

网友:
这个地方其实很少坏,700E我炸了很多次都没事,不过运气不好的话什么事都有可能。如果做成金属,侧板也是容易炸裂,而且金属变形的话电池板就插不进了,所以还是塑料好

网友:
综合全面考虑塑料的优于金属

网友:
熄火降落斷側板是不可能 有照片可看不

网友C:
工藝不到位的那個設計才用金屬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工藝不到位的那個設計才用金屬

机子不在身旁,改天拍,方便的话告诉我你的QQ加你好友

网友:
这位置还是塑料好。

网友:
还是塑料好

网友:
塑料的是要和侧板一体!防diy侧板

网友D:
支持楼主  我的700也是小炸 头罩支柱后面那两个支柱就挂了~!也没法换那块是塑料的~!没治了我从新开的孔买的KDS的头罩卡扣~!

网友:
引用 网友B:
难道说金属的导轨就不润滑,金属的重不了多少吧,这样一炸,全部得换,轻炸重炸都换,你认为好吗

好不好跟我也没关系,因为我一架亚拓的机器都没有,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支持楼主  我的700也是小炸 头罩支柱后面那两个支柱就挂了~!也没法换那块是塑料的~!没治了我从新开的孔买 ...

美国zap PT 04胶水能粘,你试试,我把裂开的图回复厂家,你也可以在下边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工藝不到位的那個設計才用金屬

请看下图,侧板前段,还某电池滑轨

网友:
其实开模贵过机加工  而模型这销量又不大

网友E:
金属和金属干磨,用不了多久,电池板和滑轨就磨的差不多了,稀里哗啦的了

网友F:
设计的再好也有个案 你这就是个案 奇葩炸鸡 能把这里搞坏 塑料有韧性 这里要是合金的 估计你的侧板其他地方就断了 换侧板吧

网友G:
我更喜欢最老的450上下侧板分体结构

网友H(2016-04-04):
塑料的那个是为了后面电池的电源线,我那老的700e v2就是全碳纤,用男爵电池压电源线很厉害

网友I:
你叫厂家全机身弄钢架给你飞好吗, 熄火降落炸坏这里只是个案,自己技术问题,别人炸那么多都没事,, 炸机炸坏机身不能怪厂家设计问题 设计师只会想如何减重

网友I:
就像主轴,直升机主轴空心的 就是为了你们炸机时候卸去那些冲击力 你建议设计师弄实心的主轴给你飞吧 一炸鸡就不止损失主轴了

网友J:
塑料更好吧

网友H:
感觉都是瞎猜,你要是有老版700 v2就知道原因了。很多电池放进去压线很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