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X4固件 3.3版本 炸机问题

楼主(2015-11-04):
情况是这样的: 1.。pixhwawk硬件 刷 px43.3固件,自稳解锁起飞 一切很好,切loiter模式,飞机立马偏飞翻机炸了。损坏桨叶一个,泥巴地。
                          2.重新校准加速度计、磁罗盘。MP连接上了,参数一切正常,自稳起飞 切 loiter 一样立马炸机。
                           3.飞行器接了光流硬件。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影响了。

网友A:
升级固件高版本固件之前,要切底擦除旧版本固件,也就是刷个其他比如车固件,再换高版本固件,重新校准。最近遇到这种情况,第一次偷懒,3.3.0直接刷3.3.1,自稳就翻,老老实实刷一遍就没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升级固件高版本固件之前,要切底擦除旧版本固件,也就是刷个其他比如车固件,再换高版本固件,重新校准。最 ...

我这边是自稳没事 ,很稳,loiter就翻  是不是和我接了光流有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升级固件高版本固件之前,要切底擦除旧版本固件,也就是刷个其他比如车固件,再换高版本固件,重新校准。最 ...

那这样全部都要重新设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