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升机如何实现优雅的一个弧形转弯?

楼主(2015-11-04):
千万别笼统的说副翼,升降,方向和油门间相互配合,我想知道的是如何配合?

网友A:
转向,前后,左右同时配合

网友:
还有油门

楼主:
说一下我的疑问,主要是在升降舵这里。转弯时首先应该前推升降舵,让直升机有前进的速度,然后打副翼,使机身倾斜,产生向心力,同时打方向,让机头随时对准轨迹的切线方向,调整油门(螺距)保持高度,我在我的六轴小四通上就是这样搞得,可以转过来。但在模拟器上练习时发现必须要拉升降舵,否则转不过来,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要拉升降舵?拉了升降舵之后直升机前进速度会减小,那要是想一直盘旋下去该怎么办?

网友:
话说回来,这都是练出来的,多练练模拟和真机,自然就会了

网友:
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网友:
四个字,人机合一

网友:
想要弧线优美,只有多练。重复枯燥的基本功

4面悬停--这里指的不是简单的4面停住,而是能按照自己的意愿定点停在任何你想停的地方,练成后你就能定点降落了

然后就是圆周航线、方形航线、前进航线、倒退航线

要弧线优美、速度匀称、保持高度 真的是非常难的

我也是非常喜欢航线的,我就一直在练

进步是潜移默化的

网友:
左手和右手配合
眼睛看到的和大脑想到的 等等等的配合。
一句话概括。。水到渠成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一下我的疑问,主要是在升降舵这里。转弯时首先应该前推升降舵,让直升机有前进的速度,然后打副翼,使机 ...

入弯推升降,出弯拉升降,抵消你所说的向心力。至于拉多少才不掉速度,就要靠多练了。

网友:
我觉得  你这个问题真是  慢慢磨练出来的 练得久了  自然就会了   就好像刷锅   就是我练航线救机的时候学会的

网友B:
随便贴个视频,我就会这几招:

网友:
直升机是最不好练的机种

网友C:
优美弧线的捷径,关闭AVCS模式。。。。

楼主:
高度2米,顺逆圆周航线,练到不能再快为止~

网友:
美國(左)手的,右邊的搖杆,推少許向前的同時,推少許向左傾

楼主:
向心力指向圆心,所以后来要拉升降舵

网友:
直升机的舵量对应的其实是三个轴向滚转的速率,以前进左转为例,飞机前进一段距离之后,副翼方向实际上没有发生转动,但升降舵方向向“后”滚转了一些,机头向左滚转了一些,所以飞的时候要方向向左打升降向后拉,副翼不需要持续打,只在改变倾斜角的时候调整用

网友D:
同问,副翼需要持续打吗,还是只要进入轨道后就可会中

网友:
引用 网友B:
随便贴个视频,我就会这几招:

zhangsir的示范教程

网友:
以正飞航线为例
副翼->方向->升降(向后拉)  一开始可以不管油门 忽高忽低没关系 能画出弧线以后再考虑油门

网友:
练习练习再练习

网友:
引用 网友D:
同问,副翼需要持续打吗,还是只要进入轨道后就可会中

可以回中 但也取决于陀螺,我的mcp就需要一直打副翼才能保持倾斜,很奇怪

网友E:
这个无需更多的说明,就一句:练习

网友:
速度达到极致就可以无限接近圈弧了

网友:
确实没有什么动作口诀,就是练!

总距、副翼、升降,都是要根据速度、姿态、机身浮力重力综合来实现了,终究是手眼脑配合的结果!

网友:
这锅刷的,我给八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无需更多的说明,就一句:练习

理论指导练习  进步更快  希望大神能总结一下手法和原理

网友:
还真是那么笼统。。。关键是多练。。找感觉。。

网友:
练圆周航线,速度越来越快就会越来越漂亮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说一下我的疑问,主要是在升降舵这里。转弯时首先应该前推升降舵,让直升机有前进的速度,然后打副翼,使机 ...

浏览了一下跟帖,好像大家都没明白楼主表达的意思,新手斗胆来交流一下吧六通机在圆弧航线中,姿态上包含两个分量:向前倾斜的升降分量,与向圆心倾斜的副翼分量
这时,在方向舵的作用下,机身向圆心方向转动一定的角度,
由于机身自身的转动而十字盘平面保持,一部分副翼分量转化成向前的升降分量。
所以要通过拉升降来抵消这部分转化,否者机头会越来越低

不知道有没有讲清楚,我觉得想象一下这个过程应该不难明白。

网友:
先副翼 后尾巴

楼主:
引用 网友F:
浏览了一下跟帖,好像大家都没明白楼主表达的意思,新手斗胆来交流一下吧六通机在圆弧航线中,姿态上包含 ...

我的确发现在模拟器中如果不拉升降机头会越来越低,你说的这点提醒了我,我再想想。

楼主:
引用 网友F:
浏览了一下跟帖,好像大家都没明白楼主表达的意思,新手斗胆来交流一下吧六通机在圆弧航线中,姿态上包含 ...

好!想了想觉得你说的很有道理。只有拉合适的升降才能弥补打方向带来的低头,当这两者平衡之后,直升机只要还有一点低头的角度(这时候是保持一个稳定的角度了),就可以维持前进的速度了。

网友:
要优雅,关健就是油门了

楼主:
飞得时候,记住惯性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转向,前后,左右同时配合

你又把楼主的话重复了一遍,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想了想觉得你说的很有道理。只有拉合适的升降才能弥补打方向带来的低头,当这两者平衡之后,直升机只 ...

我们都知道很多道理,却仍然过不好这一生 XD 唯有精进练习,才能优雅
共勉!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想了想觉得你说的很有道理。只有拉合适的升降才能弥补打方向带来的低头,当这两者平衡之后,直升机只 ...

理解的很对,飞小半径圆周时更明显,转弯造成低头并加速,要适当拉机头校正。直机姿态不一定跟摇杆对位,还跟前一个姿态有关,譬如后退圆周航线,升降杆往往是向前推的,很怪异是吗?多飞就明白了。

网友:
打副翼傾斜後拉升舵才會繞圈
從繞圈圓心看旋翼面跟切線夾角還是向直進
所以須拉升舵產生向後分力
自然就會繞圈了

現在的雞雞手感都取決於陀螺儀
像VBAR就很好繞圈或做颶風
BLADE小雞就不是了
會有點自平必須一直帶副翼跟尾舵
但是還是很容易倒

楼主(2016-01-21):
引用 网友C:
优美弧线的捷径,关闭AVCS模式。。。。

请教什么叫“AVCS”?

网友G:
推杆,增速,防止下降高度,稍补螺距。保持俯角不变,所以速度也不变。向转弯方向打副翼,同时尾巴轻轻跟随,柔和一致的进入转弯,因为打了副翼,旋翼拉力有了分力,此时会掉高度,必须补一点螺距,但是因为补了螺距,前进速度就比之前稍微快了一点,需要向后稍稍带一点,这个动作必须和螺距同时进行才能保持速度和高度。当然,以我们的航模旋翼旋转方向为例,右转弯会有抬头趋势,左转弯会有低头趋势,需要提前预想。  大概就这些要领,  高度,速度,坡度一致,自然轨迹就是圆了。  俯角越大,速度越快,坡度越大,转弯半径越小,螺距越大,高度越高。尾巴一定要跟上,否则就会有侧滑了。当然,坡度超过一定角度(大概45度),那就是另外一种圆周航线了,那时候就是用升降来控制转弯半径,螺距控制速度了,比如 飓风,这里就先不展开讨论了。

网友:
左副翼+后升降+上螺距,同时左方向配合。(右转反之)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推杆,增速,防止下降高度,稍补螺距。保持俯角不变,所以速度也不变。向转弯方向打副翼,同时尾巴轻轻跟随 ...

到底专业,空气动力学不是白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到底专业,空气动力学不是白学的

其实他的分析主要不是来自于空气动力学,主要来自于飞行实践。

楼主:
引用 网友G:
推杆,增速,防止下降高度,稍补螺距。保持俯角不变,所以速度也不变。向转弯方向打副翼,同时尾巴轻轻跟随 ...

非常同意这句话“”坡度超过一定角度(大概45度),那就是另外一种圆周航线了,那时候就是用升降来控制转弯半径“”。

网友I:
引用 网友A:
转向,前后,左右同时配合

模拟器,开第一人称视角,摸索比较容易。

楼主:
引用 网友I:
模拟器,开第一人称视角,摸索比较容易。

哪种模拟器带有第一人称视角?

网友:
引用 楼主:
哪种模拟器带有第一人称视角?

凤凰就有   3D地图

网友:
这种帖子从入魔到现在从未发过;

当你不知道怎么操作动作的时候,就把基础练好;
当你不知道怎么操作进步的时候,就把基础练好;
当你不知道为什么飞不好的时候,就把基础练好;

等你会正倒360°悬停的时候,这个帖子的问题不攻自破;
等你会正飞自旋的时候,这帖子的问题不攻自破;
当你会正飞8面悬停的时候,这帖子的问题不攻自破;
当你会正飞4面悬停的时候,这帖子的问题不攻自破;

难度由下往上越来越低;

网友:
引用 网友B:
随便贴个视频,我就会这几招:

飞的真心赞

网友:
引用 网友F:
浏览了一下跟帖,好像大家都没明白楼主表达的意思,新手斗胆来交流一下吧六通机在圆弧航线中,姿态上包含 ...

感觉你说的很有道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推杆,增速,防止下降高度,稍补螺距。保持俯角不变,所以速度也不变。向转弯方向打副翼,同时尾巴轻轻跟随 ...

飞行员见解就是到位 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