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然想玩油机用我原来的天九遥控器可以吗?

楼主(2015-11-04):
原来玩电动 买的天地飞9
遥控器

网友A:
为什么不可以

网友B:
加定速,遥控点火也就8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可以
油动飞机不是震动大吗
反正我以前玩电动飞机一直表现很好

网友C:
并不是说震动大不能用天9,甲醇机天7就能飞,也有人用天7飞汽油机。

网友D:
没有直接关系

网友A: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可以
我朋友以前天7飞20cc油机 从没出现过任何因为控而产生的状况 怕震动大接收机裹层海棉 影响不是很大 天地飞也算是国产里面的好控了

网友E:
我用天7玩26CC汽油机,也没有出什么问题。

网友F:
震动大和控有什么关系吗

网友G:
一直用天七飞甲醇机,最近酝酿用天七飞30cc汽油机

网友H:
天9可以用来飞汽油机 ,现在的控还是做得很好的,不会无故失控 但是你用来飞汽油机我建议你在接收机上面包一圈海绵,这样要好很多

网友I:
完全没联系

网友J:
只可以说 天地飞的稳定性不好 失控的几率高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