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机电调选择

楼主(2015-11-04):
准备搞个250穿越机玩玩,电调电机选择上难住了,在这里请教下老师们,好赢天行者12a,蜘蛛12a,银燕12a  blheli和simonk程序,选择哪个呢,价格都差不多。电机用1806还是2204,

网友A:
电机2204,好赢乐天20A刷BL,这样4S也可用,动力足还不会重复投资。CC3D的控,一直练到手动熟练再换。

网友:
乐天15A啊 支持oneshot125

网友:
沙发正解,电调乐天20A刷BL爽。。电机可以看看2403/2406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机2204,好赢乐天20A刷BL,这样4S也可用,动力足还不会重复投资。CC3D的控,一直练到手动熟练 ...

楼上正解

网友:
最近有个新的品牌出现,叫ZTR,他家的东西性价比都不错,我就是飞的他家的穿越套机,感觉相当好,性价比很高啊,楼主可以去看看。电机肯定2204,电调12A啦

网友B:
电调我觉得10A足矣 按理说电压越高电流要求越低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调我觉得10A足矣 按理说电压越高电流要求越低的

不是的!我测试过!1806加五寸桨!3S   不到11安!4S可以到15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