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无刷云台的俯仰或横滚接线方法

楼主(2015-11-04):
本人较早前购买了一无刷云台(控制板是BGC3.1)航拍用途,主要是用来稳定影像,但最近想于航拍的时候控制俯仰的角度。但已于两部四轴测试,但都不成功,全没有反应。
无刷云台
电源是3s电输入,讯号线连接方法如下
本人也试了将讯号线连到左方的第二或第三组线,但都没反应。接收机的讯号输出是正常。是否本人设定或接法有错误? 请给建议! 谢谢!

网友:
最好是问店主,俯仰好像就一黑一白,横滚就一根红

楼主:
首先感谢模友的建议! 但因购买了这云台已有一段时间,而且这接法是店主告诉我的,但不成功,现求助于各方高人。

网友:
好象跟我现在用的一样,上个接线图,上面接线是信号,下面是接地,中间不用接。不过这云台不怎样样,飞着有点抖。

网友A:
同款,右边两组,右数第一组是俯仰,第二组是横滚

楼主:
谢谢楼上的资料,本人正是这接法,但没成功。购买这云台前都不太高期望,但用来航拍了多次,质素都算不错。只是大动多时有一点微振,没有任何果冻。算得起这价钱。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的资料,本人正是这接法,但没成功。购买这云台前都不太高期望,但用来航拍了多次,质素都算不错。 ...

果冻小主要还是你的机器平衡做的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款,右边两组,右数第一组是俯仰,第二组是横滚

看来本人应将接线改到右边第一组线,这才能控制云台的俯仰,但想请问会灰的鱼中间的正极(红线)是否须连接?本人是直接输入3s电到云台。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的资料,本人正是这接法,但没成功。购买这云台前都不太高期望,但用来航拍了多次,质素都算不错。 ...

这个是开源BGC的云台板子 控制俯仰要在调参软件里面调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来本人应将接线改到右边第一组线,这才能控制云台的俯仰,但想请问” 会灰的鱼”中间的正极(红线)是否 ...

不用,云台控制板只用接受接收机的控制信号,只需要地线(黑)和信号线(白或橙)就可以了。除非你要用云台控制板子上的5V供电给接收机。

网友:
9楼说的对。调参里要调的

网友B:
调参里面好像要设置啥的吧,貌似看到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调参里面好像要设置啥的吧,貌似看到过

谢谢”hz573”!相信本人的云台仍未于rc设置内开启ROLLpitch的功能

网友:
请问楼主,买这云台包涵控制板吗?多少入的,云台名字是啥子!本人新手求详细资料,谢谢

楼主:
感谢各方模友! 今天终于成功于航拍的时候能控制云台角度。有两点要做才能开启这功能
1)        利用simplebgc gui于"RC設置"开启俯仰及横滚功能 (但gui的 version要配合firmware version, 否则不能读取数据)
2)        控制俯仰的角度是控制板右方的第一组输入
希望这资料对其他菜鸟有用!
很久前购买是约300元,包控制板,这云台已降价至约200元,但不知质量是否与本人的一样。本人很满意这云台的质量。若有兴趣,可于 x 宝搜”轻 无刷云台”

网友(2016-08-31):
引用 楼主:
感谢各方模友! 今天终于成功于航拍的时候能控制云台角度。有两点要做才能开启这功能
1)        利用simple ...

咨询楼主,具体给一个参数页面截图看看呢,同样的板子,我也有这个问题,感谢!!315485578@qq.com

网友:
楼主,问题同求答案,可以告诉我怎么接线和调试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各方模友! 今天终于成功于航拍的时候能控制云台角度。有两点要做才能开启这功能
1)        利用simple ...

你好,我先问一下那个云台调参的步骤和数据,谢谢

楼主:
就如本人较早前所说,于网上找SimpleBGC_GUI_2_2b2,安装有关调参软件,接着就是接上云台控制板 (请不要接3s电到云台控制板,否则你可买新的了,小心),若成功的话,按"连接"。这就能看到云台的各参数,我的预设"rc设置"Roll"及Pitch"是没有开启的,请将这两项数据开启。最后就是将接收的其中一channel接到云台控制板的roll或pitch便可。
祝你们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