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纸怎么用啊

楼主(2015-11-04):
问问大神们拿着图纸没有尺寸怎么打印还有pdf的

网友A:
什么东西的图纸?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东西的图纸?

就是纸飞机还有kt板飞机

网友(2016-06-03):
我也想知道!怎么打印写真图像真机的那种

网友:
你可以到复印店把pdf按原尺寸打印出来,然后贴在KT板上裁,这我做过,不过这样打印图纸很贵就是了,KT板倒是便宜到渣。建议的话还是网上买十几块一架发KT板给你自己拼的划算,炸机也不会觉得心疼。你如果只是做一两架,还是网上买KT板拼吧,自己做真划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