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15-11-04):
燕尾槽导轨,如何修整? 例如 车床中拖板。  其中包括斜铁面 和正面

网友:
消除零回复,帮顶。

网友:
        先准备工具,平板,斜平尺,平刮刀,油石,红丹粉,机油,毛刷等。

网友A:
      刮燕尾需要,方框水平仪, 千分尺,百分表,10mm直铣刀两个。准备好了我从基础教你,如果你退却了也不会怪你,因为现在很多钳工都不会也怕吃苦,其实刮研不是想象的那么苦,掌握方法后是很随意轻松的事,而且对提高机床的精度是立竿见影的。想学习刮研毅力是主要的而工具是可以替代的,呵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刮燕尾需要,方框水平仪, 千分尺,百分表,10mm直铣刀两个。准备好了我从基础教你,如果你退却了也 ...

周末照个照片,请老师教教!,你说的工具 我随时都能有,哈哈哈。我单位的床子,没人用,让我要来了,不知道哪年产的18K(沈阳机床的,反手轮的),上海产的X57-3铣床,(86年产的,好家伙岁数快追上我了),武汉产的 万能磨床,型号没找着呢,但听说是刚建国的东西(我勒个去),这3样一共的代价,给书记当一天司机,开了871公里,疯了都!!!最后又要了两间小库房,准备翻新后 弄库房去。 翻新的工作 就全靠老师了!!我会发照片的,多多指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刮燕尾需要,方框水平仪, 千分尺,百分表,10mm直铣刀两个。准备好了我从基础教你,如果你退却了也 ...

老师请教,我的小车床,中拖板燕尾槽用手上下扳,手感间隙不小,进给顺畅打表有间隙到0.05-0.09mm,调整塞铁间隙减小,但是进给将非常吃力,这个机,买来放了好几年,就今年偶尔用过,用的非常少,不存在磨损问题。请教如何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师请教,我的小车床,中拖板燕尾槽用手上下扳,手感间隙不小,进给顺畅打表有间隙到0.05-0.09mm,调整 ...

松梢铁前面螺丝,紧后面的,留点余量再调前面的螺丝

网友:
好啊,以后有问题知道找哪个老师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周末照个照片,请老师教教!,你说的工具 我随时都能有,哈哈哈。我单位的床子,没人用,让我要 ...

羡幕LZ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老师请教,我的小车床,中拖板燕尾槽用手上下扳,手感间隙不小,进给顺畅打表有间隙到0.05-0.09mm,调整 ...

      中拖板燕尾不等厚(磨损产生的),再怎么调都没有用,要刮等厚。

网友:
引用 楼主:
周末照个照片,请老师教教!,你说的工具 我随时都能有,哈哈哈。我单位的床子,没人用,让我要 ...

       好,机修干了快30年了,呵呵呵空有一身技艺没有用武之地,先从机床几何精度开始介绍。

网友:
引用 楼主:
松梢铁前面螺丝,紧后面的,留点余量再调前面的螺丝

能试的都试过,没什么效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中拖板燕尾不等厚(磨损产生的),再怎么调都没有用,要刮等厚。

我估算,这个新车床总共使用时间也就有2个月的空闲时间,能有什么磨损?用2-3次就加油。我觉得家用机,条件允许,还是越大越好,这太小了,啃铁费劲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估算,这个新车床总共使用时间也就有2个月的空闲时间,能有什么磨损?用2-3次就加油。我觉得家用机,条 ...

     不等厚产生的原因有自然磨损和出厂精度不够,呵呵那是怎么调都无惧于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等厚产生的原因有自然磨损和出厂精度不够,呵呵那是怎么调都无惧于是的。

     打错字了,无济于事

网友A:
        先说说机床几何精度的基本要求,了解了这个概念对以后的刮研打下基础。主轴与床身导轨平直度要求,检验芯棒插入主轴锥孔,百分表架在中托板上摇动中托板,测量芯棒靠近主轴端的最高点,再测量芯棒末端的最高点,这两个点的数据就是主轴上母线精度值,要求是允许末端值略高于近主轴端值,不允许末端低于主轴端,作用是消除工件重力对加工精度的影响。

网友:
        继续测量主轴侧母线,改变百分表头位置,百分表头调在主轴芯棒侧面,从芯棒主轴端拉到芯棒末端,数据就是主轴侧母线精度,允许末端值略大于主轴端,不允许是负值,作用是消除长工件在加工时变形量对精度的影响。

网友:
         一步步的来,介绍大托板,大托板上左边的燕尾是基准面,右边的是配合面,基准面和床身导轨90度垂直,检测方法将水平仪平放在床身导轨上,用适当的垫块找水平仪端面水平,百分表吸在中拖板上,表头接触水平仪摇动大托板将水平仪调整读数为0到0,这时候的水平仪与厂身导轨平行,再将百分表吸在中拖板上,调节表头接触水平仪另一个面,最好拆卸掉中拖板丝杠和中拖板斜铁,手用适当的力使中拖板贴紧并且推动中拖板,读出百分表数据,大拖板基准面与床身导轨垂直精度要求是90度负几秒,也就是向前推动中拖板时百分表读数是正值(2-3丝),不允许是0或者是负值。当机床在车削端面时端面外侧的线速度高于端面中心的线速度,如果大托板基准面与导轨垂直度是整90度(不负几秒),因为车刀线速度的影响工件的中心就会高出工件外延,也就是车工常说的端面凸起。

网友:
      上面说的内容能让大家对大托板基准面的刮削有了个正确的概念,不然化了时间精力却提高不了精度。

网友:
        大托板有两个平面和两个斜面组成了两个燕尾,两个平面刮削找平靠水平仪保证互相平行,再刮前面讲的基准面燕尾(要保证垂直度是负值),刮削燕尾需要斜平尺,红丹研点,刮削后面再介绍。基准面刮到精度后刮另一个配合面燕尾,需要用到大概8mm直铣刀(用直铣刀的刀柄),合适尺寸的千分尺,斜平尺刮配合面燕尾同时还要不断的检查两个燕尾的等厚,方法是直铣刀卡在燕尾里用千分尺测两燕尾的尺寸,大托板从前到后燕尾测量的尺寸应该一致,这样才能保证以后调整斜铁的松紧一致。

网友A:
       有空再介绍中拖板内燕尾的刮削和斜铁的互刮,如果我说的不明白不清楚的地方随便问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空再介绍中拖板内燕尾的刮削和斜铁的互刮,如果我说的不明白不清楚的地方随便问好了。

要请教的多了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空再介绍中拖板内燕尾的刮削和斜铁的互刮,如果我说的不明白不清楚的地方随便问好了。

配点图更好。

楼主:
终于有真正的坛友 传授知识了, 谢谢 !天好了 我就试试(这几天沈阳下雪  ),今天找沈机的人给我报价,翻这台18K,公司报价7600,我艹的,紧接着还有更不可思议的,6132 6136 6140 1米以内床身的 普车 数控 全新的选一台,他要这旧的!吓死个人啊,看来沈机的床子 不时效是真的,以前听朋友说,出口的床身都是3年以上的时效,国内的时效最短的在装配的时候还他模型热乎的,哈哈哈,国人当自强啊。我今天又在单位发现了几十块,ZGMN13 40MN2 HT300的厚板,找机会开叉车都给叉走,这些厚板年龄在50年以上了,时效的杠杠的,有的工人拿去做小平台,这些东西的材质可比现在的平台好的多哦,耐磨,不变形就是它们的特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说说机床几何精度的基本要求,了解了这个概念对以后的刮研打下基础。主轴与床身导轨平直度要求, ...

检验芯棒,全称就叫这个名字吗?整准了 我明天去库房查查,看有没有这东西。

网友:
        这段时间单位忙,昨天下午4点上班加班到今晨3点才下班,等有空再继续。

网友C:
全部铣平,用线轨

网友:
太好了,我也学习。。。。。。。。。。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全部铣平,用线轨

        不喜欢线轨,硬轨能重载抗振动,改数控贴塑就能抗爬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检验芯棒,全称就叫这个名字吗?整准了 我明天去库房查查,看有没有这东西。

        根据主轴内孔大小不同芯棒尺寸不同,莫氏检验芯棒,斜平尺,平板属于二类工具,平板分划线平板,检验平板,研磨平板,这些平板都不能用,精度不够,刮研平板是刮研出来的精度也分级别。

网友:
      刮研大托板上平面导轨先刮削中拖板底平面,用刮好有精度的中拖板底平面去研大托板上导轨平面,中途要不断的用斜平尺校直大托板上平面。

网友:
      我叙说的有点乱,这样吧先准备好工具,刮刀就用白钢车刀替代(看我以前发的帖子)。

网友D:
建议  还是花钱找个手工好一点的钳工  修下床面子  要是没有基础的话 想刮床面子 有点难

网友:
      介绍个检测间隙很实用的方法,掌击法或掌捶法,当中拖板底平面和大托板上平面导轨磨损产生间隙后车削切断会有振动,用手掌分别锤击中拖板的四个角,当有间隙时会发出空空的声音,间隙越大声音频率越高,间隙特别大时手掌能感觉出抖动,如果没有间隙掌击时声音低沉没有振动感。这个方法同样可以检验大托板燕尾面间隙,左右手掌锤击中拖板侧面前后四个点,但是中拖板要放在三个位置敲,即中拖板放在大托板根部,大托板中间部和大托板顶部。这种方法即快又准,多练习练习就能掌握。呵呵所以判断一个机床磨损的程度我只用手就够了,只有新床和大修过的才用百分表检测精度。

网友:
引用 网友D:
建议  还是花钱找个手工好一点的钳工  修下床面子  要是没有基础的话 想刮床面子 有点难

        难点在二类工具上,不在刮削技术上。

网友:
       刮研平板可以找装修用的大理石,斜平尺也可以用大理石切,当然要求不高的话。

网友:
       我没有用过大理石平板,感觉人造大理石不怎么靠谱,还是天然大理石变形小点。

网友:
     研点也有技巧,不然研出的是假点,研点手要稳,推的行程要短,行程长了直线度差精度低。

网友:
      刮点分粗刮,细刮和精刮。粗刮开始刮的时候点少,只要不违背前面说的机床几何精度要求可以在一个点上刮个几下,比如一个四方平面三个角都有点一个角始终没有点出现,就要把这三个角的点顺一个方向刮两三次再换个方向大致90度再刮两三遍,这样提高刮削工作效率,为什么不刮临近无点的两个角工作量更小速度更快而去刮三个角,因为挂临近无点的两角会使整个面倾斜,刮三个角是整个面平行找平。细刮是在几何要求平面上都均匀的有点存在的情况下,每研一次刮一次,下一次刮削改换90度方向,点多的地方刮重一点,点少的地方刮轻一点,甚至留小点不刮让小点慢慢养大。精刮是在细刮后所有点都均匀分布后把研出的大点刮刮小。。最后导轨和装饰面还可以刮花,刮花一般刮月牙花的多,燕子花是用扁细的月牙花交叉出来的,最难的是波浪花,波浪花不断刀一刀推出来,我推波浪花技巧不够花大小不匀。

网友A:
说这么多只是让刮研有个概念,具体操作上会有疑点,只有具体情况具体对待,做不到手把手的教但是有问必答,说真的刮研并不难,机床几何精度要求是基础,就是安装线轨也离不开机床几何要求这一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