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配置问题

楼主(2015-11-05):
1.银燕2208 2000KV电机配乐天15A电调够吗?
2.2208 2000KV是不是要用4S电池
3.我想动力暴力点,有没有必要上到2208?
4.我的是机器猫穿越机,这机架比较重,想请问一下什么动力配置比较适合!
5.谢谢!

网友:
花牌2403或2406,4s1500.40c,5040平头浆,12A电调。

网友:
我的210/250

楼主:
电池放不下啊,只能放3S的1300

网友A:
那用3s也行呀,c数选大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用3s也行呀,c数选大一点

我已经买了2208的,就是不知道配15A电调够不够?

网友:
不够,我和你一样的电机。我用20A的银燕NANO。
机械猫的架子你要先测量下电池空间,2208是款4S电机。如果最后上了3S电池。就浪费了,也不合理是吧。
不嫌弃的话看看我的装机贴,配置都写在里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