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乐迪CB86plus并充问题

楼主(2015-11-05):
充电方式选择并充,启动后好像还是现实在充一个电池,接口指示灯也只有显示充电的接口灯亮着
这个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
并冲是鸡肋,,更新固件取消并冲; 了

楼主:
那只能一块块轮着充了?

网友A:
您好!并充模式选择 Paralle Charge

并充模式需要每节电池电压一致才能达到好的充电效果,CB86PLUS会检测连接在每个平衡头的单节电池电压,然后选最高的那节电池电压值为标准,使用平衡轮充模式将其他每节电池先充到这个电压值,然后CB86PLUS才将所有电池并联起来充电,直到全部充满。

温馨提示:不要拿未放过电的电池进行并充,这样会影响充电管家平衡其他电池的电压,为确保充电过程的安全,当接入的某电池组中有一节电池电压超过4.10V时,CB86PLUS将会忽略改电池组,该电池组不能参与并充。
因为并充模式采用先轮充后并充的模式,如果电芯间的电压相差较大,充电的时间相对会比较久,所有我们在CB86PLUS的最新升级固件(V2.0版本及之后的版本)中取消了并充模式,增加了保存模式 Storage(选择保存模式后,CB86PLUS会将接上的电池自动充/放电到电池的最佳保存状态3.8V)。

网友B(2016-02-14):
引用 网友A:
您好!并充模式选择 Paralle Charge

并充模式需要每节电池电压一致才能达到好的充电效果,CB86PLUS ...

也就是说现在没法并充了?然后如果8块同时充电,是不是只能一起去抢那6A?是6/8还是8*6?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也就是说现在没法并充了?然后如果8块同时充电,是不是只能一起去抢那6A?是6/8还是8*6?

您好!

嗯,轮充其实比并充所需要的时间更少。
因为CB86PLUS是内置独立的6路电源,所以在充电的时候每节电池都是最大6A充电的。

网友:
保存模式倒是省心

网友(2021-08-21):
引用 网友A:
您好!

嗯,轮充其实比并充所需要的时间更少。

不能并充,那设计这么多口的意义是什么呢,设计人员脑子进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