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转弯??

楼主(2015-11-05):
穿越机入门我觉得最难的一个是看屏幕感觉高度,另一个就是转弯后还能保持高度和直线飞行 。大家有没有好的经验来分享交流一下!

网友A:
转弯之前先打一点横滚..至于高度的话就完全是手感的问题了

网友:
你所说的两个问题,其实还和一个不起眼的因素有关,就是整体的动力水准,如果动力充沛,油门灵敏,手动模式,FPV下应该很好控制

网友B:
油门到顶,打副翼,姿态到横着,然后升降舵拉到底,其实也就是固定翼的转向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油门到顶,打副翼,姿态到横着,然后升降舵拉到底,其实也就是固定翼的转向而已

真的可以这样吗?  我固定翼经常这样做,几乎原地转弯了。
小四轴机臂朝下,然后拉刹车也可以实现原地转弯?  掉高不严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转弯之前先打一点横滚..至于高度的话就完全是手感的问题了

打完横滚后应该是配合打方向舵(YAW), 还是升降舵(PITCH)向后拉?

楼主:
穿越机急转弯到底是应该横滚配合方向舵 ,还是横滚配合升降舵?那种方式更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打完横滚后应该是配合打方向舵(YAW), 还是升降舵(PITCH)向后拉?

慢速的话yaw配合roll  加一点pitch
如果是急转弯的话三个量都会变大...

roll和yaw基本是同时的..但是不熟练的话roll可以稍微提前一点点

网友:
第六感和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慢速的话yaw配合roll  加一点pitch
如果是急转弯的话三个量都会变大...

多谢 我去试试

网友:
我也是你的这些问题,高度的话最近在车库练习了一周,已经找到感觉不会炸顶了。转弯问题还是,一转就掉高度,转向过程中还会前后左右漂移,FPV看不见周围的情况一漂就可能会碰到障碍物,按模友说的转弯用yaw配合roll是比较正确的,在空地上试过,转弯姿态比较从容,狭小的空间目前还操作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