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6b并充如何设置电流

楼主(2015-11-05):
两块格式3s5c2200mah,两块花牌3s5c2200mah同时平衡并充,充电电流是否可以设到44a?求指教!

网友A:
206最大电流20安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6最大电流20安

那如果用406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如果用406呢

406可以设置两组22安充。

网友:
电池受不了22A

楼主:
两块5c2200mah并充时,不就是10c了吗? 刚好22a,不是这么算的吗?

网友B:
小电池 大电流冲对电池影响很大 不建议开到20a 我平时四组电池 在外场最多也是10a 同样是206b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电池 大电流冲对电池影响很大 不建议开到20a 我平时四组电池 在外场最多也是10a 同样是206b

那就说还是不要超过单块电池的c数,是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就说还是不要超过单块电池的c数,是吧

是个

网友:
并联分流,2200ma 5c 充电最大11A两块并联最大可以开到22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