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c桨 碳纤维桨安装(四轴飞行器)

楼主(2015-11-05):
关于apc桨和碳纤维桨的安装是不是桨的旋转直边要和电机的方向一致,按照这个原理来安装呢
我现在安装的碳纤维桨是不是安装反了,,50%油门飞不起来,,,朗宇4110s的电机,8千毫安6s电池,,飞越650机架

网友A:
的确是装错了,把1和2,3和4对换

网友B:
碳纤维桨 你上下颠倒了  只要电机旋转方向是对的  螺旋桨都是向下吹风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的确是装错了,把1和2,3和4对换

关于apc桨和碳纤维桨的安装是不是桨的旋转直边要和电机的方向一致,按照这个原理来安装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于apc桨和碳纤维桨的安装是不是桨的旋转直边要和电机的方向一致,按照这个原理来安装呢

楼主换个角度拍全吧,这照片看得不是很清楚,像是碳桨装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碳纤维桨 你上下颠倒了  只要电机旋转方向是对的  螺旋桨都是向下吹风就行

也就是碳纤维桨不用看是不是直线方向是吧,,但是apc桨,直边厚的这边是不是要和旋转放向匹配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也就是碳纤维桨不用看是不是直线方向是吧,,但是apc桨,直边厚的这边是不是要和旋转放向匹配呢

不管什么桨   只要电机旋转方向是对的  螺旋桨都是向下吹风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管什么桨   只要电机旋转方向是对的  螺旋桨都是向下吹风就行

桨装反了也有可能会向下吹风,但是风力很小

网友:
先确定电机的转向是正确的(确定转向),然后装桨(看切风方向)向下吹风。

网友:
都说向下吹风是没错的,要不然,会向上吹的。

网友C:
桨本身是有正反面的,保证桨正面朝上,桨朝下吹风。电机转向按照飞控要求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