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打印机架 做什么结构比较合理

楼主(2015-11-05):
有几根型材,想做个3D打印机。做什么结构比较好?大家给个意见。

网友:
架子都搭出来了,就按照你搭的做xyz结构固定龙门的吧。不过其实并联臂的还是要好看一些

网友A(2017-10-08):
UM2的结构存在天生缺陷,光轴不光要充电直线导轨,还要充当转轴,可实际情况下,你买不到直的光轴,光轴转的时候,不同心,就没精度,而且对装配精度要求很高。十字轴的结构,太考验零件精度和装配精度了,还是简单点的I3结构最稳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UM2的结构存在天生缺陷,光轴不光要充电直线导轨,还要充当转轴,可实际情况下,你买不到直的光轴,光轴 ...

光轴很好买直的,目前重复定位精度好点的也就UM2咯,I3这类动的东西越多,时间越久越渣!

网友C:
为啥要传动和滑动在一起?我自己做的滑动和传动分开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光轴很好买直的,目前重复定位精度好点的也就UM2咯,I3这类动的东西越多,时间越久越渣!

怎么买才能买到直的光轴?我都是一次买100根,然后挑好的,最好的一次,挑出来37根,其他全部退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啥要传动和滑动在一起?我自己做的滑动和传动分开的。

那你的估计不是十字轴结构的,不是所有的箱体结构都是UM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