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adioLink 乐迪 RC4G 2.4GHz四通车控

楼主(2015-11-05):
我和朋友都是用rc4g控, 不可一同開控, 一同開大家接收就不能控,
但不是一個人自己玩吧?可否轉頻率?

网友:
您好!
请问您的是两台遥控器可以同时控制1个接收机还是一个遥控器可以同时控制2个接收机呢。

楼主:
當兩個遥控器同時開, 兩回接收机就不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當兩個遥控器同時開, 兩回接收机就不正常

不是同时,不在同一个地点对码也这样吗

楼主:
對, 各自在家对码也这样, 我在現埸再对码也不成

网友A(2015-12-17):
請問樓主 ,這問題解決ㄋ嗎?我也遇到同樣問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對, 各自在家对码也这样, 我在現埸再对码也不成

亲,您把遥控器寄回我们公司,我们处理一下。
我司售后联系方式如下:
电话:0755-88361717-824(工作时间:周一至周五900-12:00;13:30-18:00
QQ:乐迪电子 2853979638(工作时间:周一至周五900-12:00;13:30-1800

网友:
引用 网友A:
請問樓主 ,這問題解決ㄋ嗎?我也遇到同樣問題

OK了的,您寄回我们公司,我们帮您处理一下。
我司售后联系方式如下:
电话:0755-88361717-824(工作时间:周一至周五900-12:00;13:30-18:00
QQ:乐迪电子 2853979638(工作时间:周一至周五900-12:00;13:30-1800

网友A:
我跟朋友總共3支RC4G.同時開兩隻不是會沒反應.不然就是偶爾失控.遙控距離明顯變短.
因為另外兩隻最近剛買,所以只試過一次.大致是這樣
我在台灣,寄回去比較麻煩.有別的辦法解決嗎?

楼主:
我也在香港,寄回去比較麻煩.有別的辦法解決嗎?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跟朋友總共3支RC4G.同時開兩隻不是會沒反應.不然就是偶爾失控.遙控距離明顯變短.
因為另外兩隻最近剛買, ...

您好!
暂时只能通过寄回我司升级解决呢,因为枪控目前不能通过USB在线升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在香港,寄回去比較麻煩.有別的辦法解決嗎?

您好!
暂时只能通过寄回我司升级解决呢,因为枪控目前不能通过USB在线升级。

楼主:
是否有解決法?

楼主:
是發射定接收机有事?

楼主:
可否補錢發個新版給我

楼主:
轉:

各位CHING...
小弟買左個RADIOLINK RC3S 控 + R4EH-H V1.1既接收...
我用緊LEOPARD V2 無感電變 + 3930KV 套裝.

發覺開著左之後個接收同支控配對唔到.....或者等好耐先配對到....但係就算配到.. 架車完全個油門不接控制....
但係SERVO 個CHANNEL 又冇事...(用SAVOX 1251)

我以為係支控/接收事....於是將個接收裝去另一架車 (用好盈QUICKRUN1060 有刷 + 黑豬摩打), 點知呢架完全正常...

咁係唔係我個LEOPARD 電變有事? 定係RADIOLINK 唔夾LEOPARD?

請各高手幫忙. 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