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S一招解决剧烈大螺距大舵量卡舵问题,并不是主板缺电导致的断频

楼主(2015-11-05):
剧烈动作卡舵问题整了很久,并不太影响飞行,但是剧烈动作会偶尔卡一下非常容易炸鸡。
先后经过了,排震完美,舵机顺滑度完美两个舵机小齿轮精挑细选的,三个舵机留半毫米不到的虚位,三个舵机去掉了插座用漆包线直焊主板,听摩友说可能是断频加长了主板天线。均无效,驳回主板断频引起的卡舵依据是用手按死舵机打舵之后,舵机电机已经堵转达到最大电流。主板是不会断频的,而且那个卡一下只有半秒钟,主板断频我估计是不会那么快恢复。。

那么久剩下一个问题了,舵机的空心杯扭力不够~!这舵机本身就是100的舵机,1S的,说实话100S的舵机应该用和130的舵机一样的动力,就是5MM或者6MM的空心杯。驰援依旧保留了412空心杯。这特么就是缺陷。。。想上6MM空心杯,无奈各种不好安装,放弃。

刚炸的鸡,还热着呢。凑合看看吧。。。以防做广告的嫌疑。有需要的朋友淘宝自行搜索412强磁空心杯,或者找双环412空心杯吧。炸鸡是狂草的第七电。没出现一次卡舵,这次100S没调试好,急螺距旋头有些颤。反正不卡舵就OK,炸鸡家常便饭的事儿。哈哈。

额。。。没时间发视频了稍后补上

网友A:
这机毛病也不少啊。。。

网友B:
问问同时拥有100、100S的模友,两机的连杆、拉杆是否能通用?(想知道两机的十字盘、桨夹球头是否一样大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问同时拥有100、100S的模友,两机的连杆、拉杆是否能通用?(想知道两机的十字盘、桨夹球头是否一样大小 ...

不能用。100的拉杆升降舵比较长,两个副翼是弯的。。。100S三根一样。都是笔直的。球头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机毛病也不少啊。。。

还好吧。。。也许 我是习惯了。。。一些小毛病可以克服之后爽飞。总比一些鸡折腾很久飞起来还不爽好多了。

大致就是对拼问题。。。发现对拼的时候理手机进或者手机当时有信号接收,出现异常几率大增。舵机算硬伤了吧。。。不过没有大动作是无妨的。动力充足,稳得没话说。主板质量也好的没话说,图上的主板都掉水里起来烘干都继续使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能用。100的拉杆升降舵比较长,两个副翼是弯的。。。100S三根一样。都是笔直的。球头是一样的

拉杆弯的改成直的,减小受弯,寿命提高不少

网友C:
卡舵这个问题应该是误判,我想是你的主板,接收机出问题了吧?
100s飞这么久,舵机也炸坏几个换上去,但是卡舵炸鸡真的没碰过。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卡舵这个问题应该是误判,我想是你的主板,接收机出问题了吧?
100s飞这么久,舵机也炸坏几个换上去,但是 ...

楼主的意思是厂家的工程师都是吃屎的!只有他才有能力解决问题!

网友:
卡舵问题的确存在,动力上去了舵机却没跟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卡舵这个问题应该是误判,我想是你的主板,接收机出问题了吧?
100s飞这么久,舵机也炸坏几个换上去,但是 ...

其实应该是这样的。那种偶尔的卡舵,是因为新手的手法不熟练。没有良好的正确的提前舵量造成的。看过你的视频啦,你是老鸟嘛,我们新手中的战斗机,很多动作没有巧力,都是硬抗的,所以舵机应该承受比你正常操作更高的负荷,群里也有个高手。很少出现卡舵。但是不少人有这个情况,并且怀疑是舵机急舵量压低了主板供电导致的断频,因为有手法技术比较好的玩家用的卫星玩100S,实际中带卫星电压只会更低,但是他并没有听说这个问题。

所以卡舵本身确实是舵机缺陷。100S在2s鸡中都算顶级的动力,这个是不需要争论的,但是舵机确沿用了100的1S舵机设计,和动力412空心杯。130动力那么弱都用了起码5MM的空心杯做舵机动力。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意思是厂家的工程师都是吃屎的!只有他才有能力解决问题!

你要喷我我没意见。哈哈。我还是用几句很文明的回答来反驳的你一脸狗血

MCPX BL天生金鱼尾,原来地平线全家工程师都是吃屎的。
亚拓150炸鸡极易烧毁MOS,绝对是电调缺陷,原来亚拓全家工程师也是吃屎的
120不炸鸡都极易烧尾电机,寿命极短,原来伟力全家工程师都没考虑到这点都在吃屎
大疆的精灵居然是模块设计,偶尔还失控提控回家。炸鸡之后简单的一个小部件损坏都要换整体,原来大奖全家工程师也是吃屎的

基本就是说,在你眼里没有不在吃屎的厂家了。。。

网友:
卡舵问题是这样的 接收有时候会不稳定造成暂时失控,失控前打的舵量会保持住
之前我高频头天线用错了信号弱就有这个问题,现在改进了以后好很多,但还是偶尔出现 用卫星就完全没问题
你用d控调低功率飞,不带头罩,会发现靠右边的led有时候会闪动,灯灭的时候就有卡舵的现象

网友:
這卡舵問題極惱人。
但是,我發現會不會發生,在上電對頻校正那一瞬間即決定。
請在上完電,對頻校正完成後,每次都要先確實地在地面來回推一下,確認舵機動作的順暢度,會卡的狀態在地面即可察覺。
只要上電時進行以下操作:  上電時電變啟動音前後都有--> 十字盤先歸平 --> 校正完成後大幅度跳一下 (一定要跳很大力一下,不然起飛就是鎖尾異常)  --> 切Hold  --> 以最大舵量讓十字盤上下移動確認沒有卡頓 (會卡,通常會出現在接近最大舵量的位置)   --> 起飛

上面的程序有完成,通常都可以平安飛完一整條電。

我認為這個問題應該是出在機板上的。

网友E:
骚男 炸鸡还得意的笑 100s的炸鸡总是那么干脆 pia 的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骚男 炸鸡还得意的笑 100s的炸鸡总是那么干脆 pia 的一下

我不是说了。因为确实不卡舵了。。。其实我说的卡舵和楼上有几位说的不一样。他们确定熄火的时候舵机顺畅就不卡舵了。。。我说的是平时绝对顺滑的,但是急速的大螺距和舵量会推不动。性质好像有所区别。
炸鸡家常便饭。。。怎么炸都好修复。。。不卡舵我就乐。哈哈哈

楼主:
每个人的玩法,和手法不一样。我算新手所有猛操都基本需要飞机硬抗的。。。几乎没有手法上的巧力。所以舵机动力显得有些跟不上。你去翻翻KX120的厂手视频,钟摆大概2个回合,视频都能听到调转非常非常严重,但是他们继续飞的稳稳的,其余动作也很好。这就是手法了。。。这100S后绕电机之后,我随便怎么搞根本听不到调转。很多性能确实很充沛不是打擦边球。舵机本来就是100的1S舵机,你450买舵机不是也要看参数,多少电压下,多少拉力。。。这100S舵机拉力相对是不足的。

网友:
HCP 100S V2版 估计快了 各种不足 驰远不自己研究一下吗?很多时候 一个人 一个企业这一生只做一件事就够了!当然,利润是个问题。
驰远应该更多的关注此类帖子 来具体分析和改进增强!希望驰远会做的更好 走的更远 成为一代经典!永世机皇!

网友:
100s原厂是450ma 电池k120是300ma,而且100s的是小一号的大桨,所以100s不会很明显调转,
但是飞行滞空控制性能不用说肯定是桨越大越好,
k120钟摆调转的问题,如果不用他的20c原厂小电池,改亚拓150电池就好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