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燕bl和nano設置双向的方法?

楼主(2015-11-05):
银燕的BL和NANO是怎樣設置做双向的,用設置卡又可以嗎?客服可以指導一下嗎, 謝謝

楼主:
有沒沒有知道的?

网友A:
你好,最简单的方式是使用编程卡第8项设置,正向,反向,双向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最简单的方式是使用编程卡第8项设置,正向,反向,双向模式

编程卡  ,ok  ,謝謝!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好,最简单的方式是使用编程卡第8项设置,正向,反向,双向模式

编程卡只有7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好,最简单的方式是使用编程卡第8项设置,正向,反向,双向模式

EMAX 12A(BL)电调能用什么编程卡进行设置?用遥控器设置太繁琐,听声音很难确定。

网友:
购买的时候请确认是最新的版本,有第8个选项
http://yinyanmodel.com/En/ProductView.asp?ID=4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