吓死宝宝了,3S电机绕线改6S,看看可以不?

楼主(2015-11-05):
这是锂电池11.5V最高转速。

这是锂电池22.5V最高转速。

为安全起见,串联了两个汽车用保险20A。没有烧掉。

大概是这个样子,电调用了多轴40A电调,3S 6S 都可以支持

小电流测试用这个东西。

朗宇2212 2450KV电机
改好后测试比较,在房间了测试都是小油门,太吵了,吓死人。
油门8% 0.3A   RPM2468@24V
             0.79A RPM4054@11V
      10% 0.39A RPM3070@24V
              0.87A RPM4380@11V
还有几组数据就不列出来了。
匝数原来是6-7圈,提高到12-13圈,原来是9股很细的漆包线,改用单股粗线,大概比较了一下,9根抵两根。
稳压电源最大也就工作在5A,再大就出现保护了,油门也只能打到75% ,5A下测试,电机温温的,测温枪不在,没法测温度。
效率啥的就不好算了,太花时间。平时飞飞450,有大把6S电池,再去进3S电池,觉得维护麻烦,统一最好。

网友A:
车上用的保险也能用在这个上面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车上用的保险也能用在这个上面吗·

测试,安全起见,如果电流太高,最有可能烧的就是MOS管。这个20A应该小于电调的最大额定电流。

网友:
引用 楼主:
测试,安全起见,如果电流太高,最有可能烧的就是MOS管。这个20A应该小于电调的最大额定电流。

这个保险一般短路熔断比较靠谱把··过载的话需要再小点的

网友:
其实挺需要用来飞固定翼的6S电机的

网友:
工具真全啊

网友B:
楼主你那个3005稳压电源的电位器好用吗,我的已经改成多圈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那个3005稳压电源的电位器好用吗,我的已经改成多圈的了。

好用啊,有个微调,没必要再折腾换电位器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用啊,有个微调,没必要再折腾换电位器了吧。

不是折腾,坏了才换的,安泰信3005S的通病。

网友:
确实6S暴力。  我用了个2212改了6S。 能飞1.2米。仓身342

网友C(2015-12-18):
电机改变出线接发就可以了呀,。3s三角接发,6s星行接发,不就可以了嘛。

网友(2016-06-01):
引用 网友C:
电机改变出线接发就可以了呀,。3s三角接发,6s星行接发,不就可以了嘛。

还改什么,直接买2212kv1200左右的电机当6s高kv的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