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R Pixhawk AC3.3正式版Heli固件 500DFC超视距自动航线!

楼主(2015-11-05):
发个帖吧,证明我还一直在努力!

亚拓500 Pro DFC,铂金V3 存储定速55%油门位,公版国产Pixhawk飞控,Ubox 6M + M8N GPS,APM:Copter AC3.3正式版固件,全面支持Ekf(扩展卡尔曼过滤),以前版本极容易的俯仰轴震荡终于被控制住了!

深秋的海岸几乎无人,是测试长距离自动航点的好时机,海边吹和3-4级的海风,对500级直升机的影响很小。

启动自动任务,一会儿飞机就没影了,只能看着手机地面站的提示,承受一阵忐忑,它就乖乖的回来了……

回来看日志,最大航速21m/s,气压计定高很精确,在多轴上普遍存在的前进航线掉高现象,在传统直升机上不存在。场地原因没有测试自动着陆,返航设定为离地2米定高;新版固件对震动的过滤和Ekf的综合数据处理有了长足的进步,在其它飞行任务中,自动起飞和自动降落都表现的很完美!

相比NAZA-H那点自稳和定点功能,开源的Pixhawk比它强N倍;视频后面有海边迎风定点定高和跟随模式的“绕圈跟随”演示!

楼主:
视频是该死的SJ4000拍的,白平衡设为日光下,居然是这个熊色,大家将就看吧!

网友:
艹88秒广告

网友:
广告是随机?我打开直接就看到视频了。本来还是关的声音等广告结束 ,结果喜无广告。

楼主:
我视频太多了,该死youku加了很长的广告在头尾!

网友:
该死的广告,96秒

网友A:
这是飞丢的节奏呀。
赶快去安装一个gps追踪器,上次我的固定翼由于飞控,空中失联和找了2天才找到的

网友:
86秒广告
但去到54秒 就播放了

网友B:
直机挂个运动相机 来段空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机挂个运动相机 来段空中的

下一步就改装高脚架,上三轴GoPro云台,我会再发是视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机挂个运动相机 来段空中的

空中的,以前有硬挂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下一步就改装高脚架,上三轴GoPro云台,我会再发是视频的!

嗯嗯 挂云台+相机  会不会超重   而且注意减震 防止水波纹

网友C:
不讚成有人在直升機之下走動,太危險,

直升機無緣無故炸機的隨時都有,有球頭松脫,有掃齒,

有電調故障,

直升機傷了人的話,賠錢也賠到分分鐘破產,值得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空中的,以前有硬挂的:

嗯嗯 蛮稳的  加上图传  fpv嗨起来

网友D:
引用 楼主:
视频是该死的SJ4000拍的,白平衡设为日光下,居然是这个熊色,大家将就看吧!

主要是你想多了,自动就很好~

500mw 数传?天线顶头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讚成有人在直升機之下走動,太危險,

直升機無緣無故炸機的隨時都有,有球頭松脫,有掃齒,

嗯,我也是这样想的~

网友:
不明觉厉,稳得一塌糊涂啊。。。
以后是不是飞F3C把路线设置好,直接到最后的自选降落一气呵成都不用控制了。。。?

网友:
张sir一直在努力!

网友:
玩的太深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讚成有人在直升機之下走動,太危險,

直升機無緣無故炸機的隨時都有,有球頭松脫,有掃齒,

是的,每次都是非常注意的!

谢谢提醒……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主要是你想多了,自动就很好~

好个JM,SJ4000自动色温太蓝了,默认边缘锐化也很过分~

要不是我那第一批的808二代Mobius电池不行了,我才不用它录呢!

网友E:
感謝張 Sir 分享

嗯,3.3.1 出了,修正了一些跟隨模式的 BUG

我是懶得重新校正(得大拆,不然校不準)所以一直沒刷新版

看來得找時間更新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感謝張 Sir 分享

嗯,3.3.1 出了,修正了一些跟隨模式的 BUG

3.3.1更新不包括传统直升机固件,传统直升机仍然维持AC3.3为最新版正式版!

另外,加速度计、罗盘的校准,不要离开已经安装配置好飞机,因为校准时,是要融入对机架本身电磁特性的条件的!

网友F:
楼主自己DIY的蓝牙模块到数传的吗?

有地面站很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自己DIY的蓝牙模块到数传的吗?

有地面站很不错的

CUAV的RTB box啊!

网友:
牛,可惜不会调,不然我也上一套

网友D:
引用 楼主:
CUAV的RTB box啊!

100mw?居然能有500m?天线顶头上?

网友G:
请教一下,LZ,跟随模式,在手机上该怎么设置? 我的飞机起飞以后,GPS定点模式下,我直接选跟随,但飞机飞行模式变成了指点模式,跟随没有用。

网友H:
引用 网友A:
这是飞丢的节奏呀。
赶快去安装一个gps追踪器,上次我的固定翼由于飞控,空中失联和找了2天才找到的

  给 飞机 佩戴一个 【儿童手表】 吧 。。
小小儿童手表居然真的可以 GPS 精确定位 啊 。

也谢谢 楼主的 试验 。。。 期待 参数文件 ?

网友I:
引用 楼主:
下一步就改装高脚架,上三轴GoPro云台,我会再发是视频的!

要改装高脚架可以参考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100mw?居然能有500m?天线顶头上?

915 數傳 100mw 我這邊實測大約 600~700 米還有訊號(RSSI 30%)
不過那個距離通常都已經 NO 控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3.3.1更新不包括传统直升机固件,传统直升机仍然维持AC3.3为最新版正式版!

另外,加速度计、罗盘的校 ...

嗯,我知道,但我要校正加速計那些得裝一堆支架
還得把大盤拆掉(放平需求)尾管改裝成短的
不然校出來的數據 OFFSET 偏高(手殘扶不正啊)
然後,試想像一下,一整架 600 抓起來校磁羅盤是什麼場面
活像有病一樣(抱機繞圈...)
所以很懶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100mw?居然能有500m?天线顶头上?

7DB地面端天线,弹簧天线空中端。地面端放在外套上衣兜里!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请教一下,LZ,跟随模式,在手机上该怎么设置? 我的飞机起飞以后,GPS定点模式下,我直接选跟随,但飞机飞 ...

跟随模式本来就是引导模式的一种,是飞机跟着手机不断变化的GPS定点数据来引导着飞机飞!

你飞机不跟你走,基本两个原因,一是数传连接不通畅;二是手机GPS的定位精度不够高~

楼主:
引用 网友H:
给 飞机 佩戴一个 【儿童手表】 吧 。。
小小儿童手表居然 ...

这里可以查看基本参数设置和直接下载日志:http://playuav.com/analyzer/507

楼主:
引用 网友I:
要改装高脚架可以参考我的

是的,我采用另一个方案,等我改完,你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嗯,我知道,但我要校正加速計那些得裝一堆支架
還得把大盤拆掉(放平需求)尾管改裝成短的
不然校出來的數 ...

没事!

我的800E不也一样抱着像神经病一样在外面转圈……

楼主:
引用 网友E:
嗯,我知道,但我要校正加速計那些得裝一堆支架
還得把大盤拆掉(放平需求)尾管改裝成短的
不然校出來的數 ...

3.3的加速度计校准,也没有那么严格,直接整机做6面校准即可,然后,有独立的平面校准,而且,新版的水平微调,是自动存储的,起飞2-3次,就会记录配平的数值,以后起飞的侧偏,就明显减少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7DB地面端天线,弹簧天线空中端。地面端放在外套上衣兜里!

只能说海边电磁环境优良~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只能说海边电磁环境优良~

你这个地面站版本太老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这个地面站版本太老了!

这个和距离没关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和距离没关系吧

你这地方150米了,HDOP还1.7,电磁环境太差了,而且是3.2.1老固件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这地方150米了,HDOP还1.7,电磁环境太差了,而且是3.2.1老固件吧?

m6 gps
武汉2环,长江堤
apm2.6 3.2 准备降到3.15
故,和你反差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m6 gps
武汉2环,长江堤
apm2.6 3.2 准备降到3.15

你这性格适合去玩商品控!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性格适合去玩商品控!

选择权在我这里
忘了说 电机、电调、飞控、GPS 、天 9、电池全部收的2手

山狗买的新的

云台也是2手,808是买的新的......

网友H(2016-03-07):
引用 楼主:
3.3.1更新不包括传统直升机固件,传统直升机仍然维持AC3.3为最新版正式版!

另外,加速度计、罗盘的校 ...

多谢 楼主 ZhangSir, 请问 3.3版本正式版直升机固件 在哪儿寻找??
俺(2016、3月、7日)看见 默认的 直升机图标 仍然是 3.21 版本 呢 !!

这次 终于 买到 外形合适的 【PIX 迷你】——适合 直升机 安装,而且——
俺购买的 这个大店 居然 特别 提供了 细柔的 硅胶线 插线(排线)太爽了。
这,,,对于 飞控减震 有着 极大的 好处 。。。。。。

【请教、请问】ZhangSir:

以前 APM 解锁的时候:螺距-100、油门-100的时候:只要 持续 15秒 打满方向舵
APM 就会 自动进入 调平衡 状态 并且 会 持续 45秒 (三个灯 流水闪动)。。。

可是——这个 PIX 如何 才能 进入 调平衡 状态 呀 ???
(俺 起飞之后——全松杆,直升机会 平稳的、持续 向 右边飘走 。。。 )

请教,,请教。。。先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多谢 楼主 ZhangSir, 请问 3.3版本正式版直升机固件 在哪儿寻找??
俺(2016、3月、7日)看 ...

地面站切换到英文版,进入初始固件页面,就会看到直升机最新固件AC3.3.3;

我也搞到了一种Micro PIX,金属外壳的,数传、开关、蜂鸣器集成到GPS模块上了,看起来很好;

APM我不再使用它调试传统直升机,而且APM的固件也只停留在AC 3.2.1版,不会再更新了;

在Pix搭配AC3.3固件以上版本增加了“滚转配平”选项,会在一定时间内自动记录机身侧倾,以后再起飞,就不会向左飘移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地面站切换到英文版,进入初始固件页面,就会看到直升机最新固件AC3.3.3;

我也搞到了一种Micro PIX, ...

惭愧 + 抱歉,,不知道 如何 切换 到英文版本 电脑软件。还是 麻烦 ZhangSir 直接 发送 3.3Heli 版本 固件的 电子邮件吧
——————————————caosix@sohu.com——万分感谢——

网友:
俺 购买的这个 —— 迷你 PIX 价格 便宜 只要 3xx 元
而且 店家 还 特别 制作了:细柔的硅胶线 插线、排线。。

减震效果 绝对好 过 僵硬的 普通塑料 导线。。。

楼主:
引用 网友H:
惭愧 + 抱歉,,不知道 如何 切换 到英文版本 电脑软件。还是 麻烦 ZhangSir 直接 发送 3.3Heli ...

已发!

网友:
引用 网友H:
惭愧 + 抱歉,,不知道 如何 切换 到英文版本 电脑软件。还是 麻烦 ZhangSir 直接 发送 3.3Heli ...

软件要记得更新,如果你是用 XP 的话,只能手动下载更新
语系在这里改:

我剛剛刷是 1.3.36

网友J:
楼主,有飞控还要陀螺仪吗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有飞控还要陀螺仪吗

飞控里内置的三轴陀螺仪、三轴加速度计、气压计,无需陀螺仪!

网友:
引用 网友J:
楼主,有飞控还要陀螺仪吗

  用 飞控,就不需要,陀螺仪。

谢谢,zhangsir 3.33固件已经收到。
昨晚,苦于没掌握,电子调平衡的方法,
所以,只好反复调试,十字盘,三舵机的连杆长度,
终于初步达到(稳定模式)【脱手基本垂直】上升。
就收工了,定高,GPS悬停,过两天再来学习调试。

谢谢 ,唐牛。我是最不喜欢更新软件,
因为,盲目更新,存在安全隐患。。

网友H:
谢谢,谢谢 ZhangSir 。上上前天 就收到了 你发来的 V3.33 Heli版本。。

最初是 调整 十字盘三舵机的 机械连杆,
稳定模式 调试到 脱手基本垂直 上升 ——
后来:发觉还是会 向右边慢飘(眼睛看着尾巴)

于是 就采用 2.73 版本老办法:把脚架 右边垫高几毫米
然后【重做 加速度校准】水平,左边,右边,向下,向上,Back.
————————————————————————————
现在 又回到 历史起点:——高度保持 模式——问题:请教:
先说说:3D直升机:遥控杆 中立点1520(1500)对应 大桨 0度

对于PIX稳定模式来说:飞机要能飞起来 大桨角度通常要+6 or +8度
于是 —— 螺距通道 的杆位 肯定就不是 1520(1500) 了 。。。
这时候切换到 PIX定高模式:PIX飞控 就认为 是操作人员 想拔高飞机。

俺的记忆中 APM or PIX 始终【死认1520,1500】是 不上不下的 定高位 。

请问 ZhangSir 难道说 V3.33Heli 版本,也只能是:螺距通道调到 1520us
——只能 通过:调整 主旋翼夹 两个连杆 的长度 来实现 +6度or +8度螺距?

有没有 电子参数 :指定 例如 1700us 螺距 是 定高(不上不下) ??

楼主:
引用 网友H:
谢谢,谢谢 ZhangSir 。上上前天 就收到了 你发来的 V3.33 Heli版本。。

AC 3.3.3固件下,Pix的自稳模式的螺距曲线可以单独设置,也就是说,你Acro可以是+-12度总距,而自稳模式可以单独设置-2到+10的总距!
这样,你可以找到最适合的自稳切换到定高的中位油门的螺距角度~

楼主:
AC3.3固件不需要再做滚转倾斜校准,因为有了 Hover Roll功能,存储自稳模式下的倾斜角度和配平数值就好了,以后自稳起飞,也不会左侧飘移了,解锁时,加速度计自动向右倾斜,降落上锁自动恢复水平。

网友H:
引用 楼主:
AC3.3固件不需要再做滚转倾斜校准,因为有了 Hover Roll功能,存储自稳模式下的倾斜角度和配平数值就好了, ...

感谢 ZhangSir 无私的 讲解。。。。。。

只找到 “ATC_HOVR_ROL_TRM” 默认 300 ,,这个参数。。

看来 我只得  换个 英文的 电脑MP  软件。。。

V3.33 Heli 这个 映射螺距 转换 很有点 实用性。。。

其实:现在初步理解为——遥控输入 仍然必须是 (??)
[认死的 1520us] 来代表 “不升不降”,只不过 输出螺距
通过 你图片的 可设置曲线 强制把 CCPM  输出到 +8度 大桨角度。

楼主:
引用 网友H:
感谢 ZhangSir 无私的 讲解。。。。。。

只找到 “ATC_HOVR_ROL_TRM” 默认 300 , ...

不是!

中立点参数可以变,去看看AC3.3的更改日志吧,还有这个调试视频:

网友:
引用 楼主:
AC3.3固件不需要再做滚转倾斜校准,因为有了 Hover Roll功能,存储自稳模式下的倾斜角度和配平数值就好了, ...

  现在 500直升机 已经调到:无风 稳定模式 飘在空中 几乎不动
但是:还是 存在 问题——首先是 ARMING_CHECK = 1 死活会显示
[磁场偏置太高] COMPASS xxx too High 根本 无法解锁 起飞 。如图:

我怀疑:是 磁场芯片 焊接 方向 不是 COMPASS_ORIENT = 0 模式,
——但是 厂家、商家 都不提供说明书COMPASS_ORIENT = ?算正确。

现在 ARMING_CHECK = 0 ,才可以 解锁起飞,
一旦切换到 GPS 悬停模式,就开始 马桶螺旋。 谢谢 你提供的 V3.33Heli 版本的螺距曲线很实用。
这样一来:遥控器 杆位 60% 位置的 螺距数值:
就直接 设置到 1520us ,切换定高 就 很爽了。。

网友:
设置的方向一致吗?
能自稳跟马桶的话...应该有一致

不过这样蛮明显的,应该是磁扰问题,要找出来,并且重新校磁

楼主:
不用找原因,就是罗盘值不对,远离机身带磁物体,重新校准罗盘!

网友(2016-12-06):
大神,请教下,飞控和舵机以及电调的接线应该怎么接?手里现在也是PIXHAWK的板子,刷完3.3的固件了,可是没找到直升机的接线教程啊

网友:
真的有意思

网友K:
zhang sir,能发下PIXHAWK板子和舵机电调,接收机的接线图嘛?我常规接法接了一次,十字盘舵机抖动,尾桨舵机不动,不晓得什么原因,求大神解答一下,飞机是亚拓450,pixhawk飞控+AC3.3 heli的固件。

网友:
这不是一般的牛逼啊

楼主:
引用 网友K:
zhang sir,能发下PIXHAWK板子和舵机电调,接收机的接线图嘛?我常规接法接了一次,十字盘舵机抖动,尾 ...

http://ardupilot.org/copter/docs/traditional-helicopter-connecting-apm.html

网友K:
引用 楼主:
http://ardupilot.org/copter/docs/traditional-helicopter-connecting-apm.html

按这个接了,舵机抖动的问题是解决了,可是尾桨舵机打方向没反应,查舵机资料这尾桨舵机是窄频舵机,需要陀螺仪来控制,不晓得什么意思,apm固件该怎么驱动它呢?

楼主:
引用 网友K:
按这个接了,舵机抖动的问题是解决了,可是尾桨舵机打方向没反应,查舵机资料这尾桨舵机是窄频舵机,需要 ...

改窄频舵机的PWM范围!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ardupilot.org/copter/docs/traditional-helicopter-connecting-apm.html

zhangsir,我是亚拓450的机子,pixhawk板子刷的AC3.3.3,接线都正常,但电调不工作,电机不转,请问下是什么原因呢?四个舵机都正常工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