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电瓶车没奶妈模友福利

楼主(2015-11-05):
屌丝只有电瓶车一个,但是每次出去都面临电池电量不够用的情况,买个奶妈把浪费,自己有电瓶车还买啥奶妈啊。买个逆变器吧两百来块钱也不便宜。买个降压器吧同样不便宜。盆友让我电瓶12v直接夹上去得了,但是这样难免遇到两个问题。那就是拆电瓶车和电压长时间不等放电会出现电压差。这个对铅电池充电可不好,容易出现鼓包。所以就琢磨着买个转换器试试。开始由于电瓶车nl零火线标反的情况把转换器保险管烧了,由于内置保险管。开始没发现。前两天买的万用表到了,测试发现没有输出。而且电瓶车N线与L线零火线标反。原本百度答案L为火线但是万用表测试发现N线才是火线。[注:直接用测试火线的方法是行不通的,会出现两个都是火线的情况,用测试电压来测试正负极,万用表前面会出现一号,代表线反了。没有-号才是正确的]然后果断拆了转换器发现主板上有个烧毁的痕迹,抱着试试的心态找了根头发粗细的铜丝焊上,在进行测试。发现可以使用。而且这玩意儿腻省钱还小巧。15块钱包邮。由于语文不及格,描述不够准确的或者不懂的欢迎问我,一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图里那个就是测试好的图片。

网友A:
二湿胸,看了半天,你到底买的是什么?

网友A:
48V72V转12V一直在用,杠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二湿胸,看了半天,你到底买的是什么?

好吧,原谅我语文不好。买了个电瓶车用的直流电转换器,36-72v转12v10a的那种。15块钱一个。比买个逆变器和降压器便宜。这个东西跟降压器一个原理。就当给平衡充供电的电源使用。测试发现可行,特此报告模友。没得奶妈有电瓶车朋友的福利。

楼主:
引用 网友A:
48V72V转12V一直在用,杠杠的

额,好吧,我以为没人用来着。上次发帖子发现没得人试过。我当时线接反了烧了

网友B:
铅电池鼓包?你让我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铅电池鼓包?你让我笑了

电压不平衡你试试,电压差太多充电电压高的绝对鼓包。铅酸电池可没有平衡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铅电池鼓包?你让我笑了

电压差太大,铅电池可没有平衡线,都是算的总电压

网友(2019-11-27):
楼主,怎么从电动车接线啊,直接用哪个充电器吗,一头接电动车插孔,另一头接两根线到转换器再接到平衡充上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