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亚拓450L的舵机可以装在飞越的450pro上吗?

楼主(2015-11-05):
和大家一样,看到最近亚拓搞得活动心动不已,自己有一台450PRO,现在想买一台450L,但一直很纠结一个问题,是买“空机+电机套装”还是买“电调+空机+电机+舵机套装的” ? 如果是买舵机套装的,那么买来以后我想把现在450上的KST舵机装到450L上,问题来了,450L的原装舵机可以装到450PRO上吗?还有这个舵机可以上易损舵机臂吗?

网友:
必须可以

楼主:
谢谢,450 升级450L有必要吗? 之前想买550L,但感觉技术不够,目前只会四面悬停,买来飞行心理压力也比较大。

网友A:
活动在哪搞得我要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活动在哪搞得我要买

ALIGN 亚拓 整机 双11 促销 特价 包邮 专用链接 亚拓武汉旗舰店

网友B:
lz和我想问的一样,希望有高手细说一下,谢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450 升级450L有必要吗? 之前想买550L,但感觉技术不够,目前只会四面悬停,买来飞行心理压力也比 ...

觉得没必要,最少也要上500才算升级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450 升级450L有必要吗? 之前想买550L,但感觉技术不够,目前只会四面悬停,买来飞行心理压力也比 ...

四面的话还是老老实实练一段时间再上大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四面的话还是老老实实练一段时间再上大机

好的,谢谢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和我想问的一样,希望有高手细说一下,谢过

是啊,我一直在纠结买1680,还是1380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啊,我一直在纠结买1680,还是1380

多了300元,多了三个舵机,一个电调,一个电机,没什么好纠结的吧,就单卖一个电机业200多吧?

网友D:
都不买,继续飞越450pro练技术,要有优惠的话以后肯定还会有,更何况模型这玩意只会长江后浪推前浪,会越做越精,越来越大众化!我不发热了,也把购物车的450L删除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都不买,继续飞越450pro练技术,要有优惠的话以后肯定还会有,更何况模型这玩意只会长江后浪推前浪,会越做 ...

是的 我赞同你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