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了BOSCAM GS922无线航拍视频眼镜问题来了

楼主(2015-11-05):
带上去看不清楚,我没有近视远视。视屏区域的中间部分看不清楚,侧边可以看清楚,为嘛呢?是不是瞳距问题不适合我呀?

网友:
首先排除不是起雾的问题,多等下机器热了就好了。否则就应该是它的两个目镜中心点距大于你的瞳距了,我买的923也是稍微大于自己的瞳距,不过基本可以接受。你试下你哪只眼为主力眼,尽量调整这只眼画面左右边都看清吧。。。固定瞳距的眼镜就这样了。

楼主:
谢谢谢谢,发现也找不到性价比高的,再去试试,不行就把眼睛暴力拆了调整瞳距。

网友A:
他们这个分辨率太低了。是640*480的,而且还是QVGA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他们这个分辨率太低了。是640*480的,而且还是QVGA的

确实很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