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k120烧电机,重绕线圈完美修复!

楼主(2015-11-05):
玩模型多年,平时挺忙,没多少时间练习,水平一直停滞不前。大机出勤率太低,想着小机方便,放车上带着随时可飞。
折腾过不少小机机,从6050到V977再到100S,没一架能让人满意的。直到120出现,完全满足我的要求了,赶紧入手。
刚到手飞了两个起落,确实不错,动力充足,手感上等。
没想到第三块电上去没飞两圈突然失去动力掉下来,刚开始还以为是电调坏了,后来才发现是电机坏了。
玩这么久航模,还是第一次遇到烧电机的。赶紧上某宝买电机,一看价格太坑爹了,比我450电机还贵呢!
一狠心决定自己修电机,重绕线圈。
拆电机花了好长时间,电机齿很紧,我用喷枪把他烧红了才拿下来。
然后拆定子。先在一块环氧板上钻两洞,用螺丝把定子固定住。

然后用电烙铁加热定子,加热到一定程度后用老虎钳夹住定子慢慢取下线圈。

观察线圈接法是Y型接法,线径0.21,两股线,6匝。也就是0.21*2*6.

准备好漆包线,开绕。

线圈太小了,绕起来有难度,得有耐心。终于绕好了!

再把三股线尾部刮掉漆,缠紧后焊在一起,剪掉多余部分。
把三根电机线引出线修剪好长短,刮掉漆上锡。装回定子和转子就OK了。
先上电测试,一切OK,电机又欢快的转起来了!

网友:
这样都行,佩服楼主。准备买K120的,但是各种烧电机烧舵机的。

楼主:
装回到飞机上,一切OK了。可惜试飞时没人帮忙拍照了。

楼主:
再说舵机的问题,个人感觉舵机应该不至于很容易烧的。估计是外壳不紧,齿轮经常打滑,有时卡住了才导致烧掉的。我的办法就是扎带伺候,简单粗暴但好用。

网友A:
这东西能跟100s合体么 用100s的主板 用120的舵机

网友B:
问下楼主,舵机加固处理后,有坏过吗?话说修这个挺花时间的,这功夫用来加个班,也够买电机的了哈

网友C:
不愧是老模友,自己重绕给力,电机轴烧红了会变软的···来一套拔齿器吧

网友D:
请问如何拆定子,电烙铁加热哪里。
绕好重新装上定子的时候要上胶之类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如何拆定子,电烙铁加热哪里。
绕好重新装上定子的时候要上胶之类的吗

电烙铁压在硅钢片表面加热。装回定子时也要加热一下,本来应该重新上胶的,但是这个小电机扭力也不是很大,感觉很紧了,不上问题不大。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电烙铁压在硅钢片表面加热。装回定子时也要加热一下,本来应该重新上胶的,但是这个小电机扭力也不是很大 ...

装回去的话 该上什么胶好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能跟100s合体么 用100s的主板 用120的舵机

应该用120的主板配100s舵机。理论上来说是可以的,可能一些参数要调一下。没有实践过,你可以试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愧是老模友,自己重绕给力,电机轴烧红了会变软的···来一套拔齿器吧

轴没有烧红,只是把铜齿烧红,然后就自己掉下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装回去的话 该上什么胶好呢

环氧胶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轴没有烧红,只是把铜齿烧红,然后就自己掉下来了

额,原来k120电机齿是粘牢的

网友:
大哥,有时间能帮我也整整??我武汉的…想交个朋友

网友:
膜拜大神

网友B:
电机引出线联系套热缩管,当心短路啊,  这个电机是不是星形绕法,y行接法

网友:
高人呀!上回我100S尾电机线断了,也是一个模友给绕了下,一直用到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