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入门问题

楼主(2015-11-05):
新手一枚,请问一下,模拟器的控,买什么好。想先在PC上试试。TB上有单伟力911机子买,想用玩模拟器的控操作控制。纯新手。手头紧。请坛上高人带带路,少走点弯。或者推荐网上的贴子,看看

网友:
很多小鸡 自带的控都能玩模拟的

楼主:
自带的控都能玩模拟的
模拟完后还要再买控和机,伟力911

网友:
我也新人,入魔半年不到,我当初第一个控是华科的D7E,现在又多了个D10, 还是感觉D7E好,因为比较小拿着舒服,哪个按钮都能够到,哈哈哈哈

网友:
買個d10就夠你一路玩下去了
從100到800通通能用 就只看你想不想用而已

网友A:
我也才玩了几个月   我的想法是 现买个200左右的  玩2月 看你对待航模的态度  要是真有很大的兴趣就直接JR    FUTABA   中间就别过度了
想买那些不上不下的控真真是费钱   我第一个是FS-I6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才玩了几个月   我的想法是 现买个200左右的  玩2月 看你对待航模的态度  要是真有很大的兴趣就直接JR  ...

这个说法大大的有道理

楼主:
已TB购入伟力911-2带升级控(TB销量最多的那家),有两个问题,一是小飞机起飞时都会向左偏,控要向右打一点才不会飞偏,这种现象正常吗?如何解决。另一个是这个升级控带模拟输出口吗?原来店家说是有的,带这个功能,实际上我的到手控是没有这个功能。希望,坛上高人指点一二

网友B:
引用 楼主:
已TB购入伟力911-2带升级控(TB销量最多的那家),有两个问题,一是小飞机起飞时都会向左偏,控要向右打一 ...

我的也是左偏,飞起来还自己顺时针自旋,零件精度太差,入门可以,喜欢了就可以入好机了,不喜欢也不浪费钱。我的飞了一个月主电机挂了,换上备用电机,准备再飞一个月,换110。911控不能接模拟器,110的控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