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者 求助

楼主(2015-11-05):
朋友的探索者改了外置电池,这样就可以用其他电池了,可是改好后试飞  ,出了一点情况,
情况1: 离地前飞机正常,一起飞就拉高一点 立马 红黄灯快速交替,遥控器上飞机标志变红,遥控器震动,

情况2,多校准几次后 可以飞了
但是飞了几分钟之后飞机白灯亮,飞行器非常飘,然后白灯亮了一会又变红灯,

试飞用的是格式5300mah的电池, 电池电量显示也基本正确,

求大神分析分析

是不是电磁干扰?
还有就是 探索者 脚架旁边的小立柱是不是天线什么的

网友:
旁边的立柱之一是罗盘。。。

网友:
看看原装电是哪种电芯~如果是4.35的电芯你用我们一般的4.2来飞的话,有可能造成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