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尔D10新手求师傅

楼主(2015-11-05):
新入模购华科尔D10自己刷机成功,设置对频什么都不会,现在连模拟也连不上了,求好心师傅带一下,不会耽误你太多时间,小弟感激不尽QQ413747469

网友A:
模拟器用PPM输出模式

网友B:
对频,遥控和接受一起通电,等着进系统,就对频成功了,然后设定固定ID,就可以了。原产固件是这样对频的,刷过的,应该出入不大

网友C:
好想教你可是我不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想教你可是我不会

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拟器用PPM输出模式

今晚回家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频,遥控和接受一起通电,等着进系统,就对频成功了,然后设定固定ID,就可以了。原产固件是这样对频的, ...

对上了,用的是自动对频,固定ID还要研究研究,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拟器用PPM输出模式

PPM不就是音频线连接,一直就是啊,实在连不上了,就实战,我做的纸飞机快完工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PPM不就是音频线连接,一直就是啊,实在连不上了,就实战,我做的纸飞机快完工了

不是,你控里面要调的,不然没信号输出

网友D:
接收机是r1008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你控里面要调的,不然没信号输出

调了,就是模拟摇杆没归位,通道正确

楼主:
接受是华科尔六通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调了,就是模拟摇杆没归位,通道正确

华科尔六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