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华科尔250 3s 2200悬停时间是多久啊?

楼主(2015-11-05):
我的 runner 250用新电池 3s 2200悬停才8分钟,要是暴力的话不是只有4分钟左右?
还有飞起来后飞机老是水平向前飞而且速度还很快,这是什么问题,有没有高手指点一下!电池位置调整了还是一样往前飞,用的是d10控,微调都向后调了一半了才能让它原地悬停,
还有这机可以校准陀螺仪不?求方法,求高手帮忙啊

网友A:
视频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视频视频

一个人玩没有视频

网友B:
1、你这电池不是原厂的,原厂电池BB设定3.7V,空机悬停大约13分钟,带FPV大约7分多钟,此时尾灯还没闪烁,还有余量可供返航。可能是你的电池问题,我陆续试过几种2200 3s电池,都不及原厂,原厂电池不便宜,但续航和体积都不错的,花牌2200加上防滑垫大的差点放不进去,下次准备试试格氏。
2、悬停缓慢前进的问题模友已经说过了,是后机臂两个开孔被电调遮挡了一半,导致产生向后的气流所致,近地面的时候明显,离地50cm以上消失,所以你微调太多,离地后就不正常了。解决方法是用胶带封住两个孔,立竿见影,完全不飘,给你看我的机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1、你这电池不是原厂的,原厂电池BB设定3.7V,空机悬停大约13分钟,带FPV大约7分多钟,此时尾灯还没闪烁, ...

你原厂电池开fpv悬停7分钟吗?我的电池不是原厂的,我自己买的新电池,我是开着fpv悬停的,8分钟左右,这时间正常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1、你这电池不是原厂的,原厂电池BB设定3.7V,空机悬停大约13分钟,带FPV大约7分多钟,此时尾灯还没闪烁, ...

向前漂移的问题,我也封住了后面两个孔,但是还是向前漂移,只是稍微好了一点,速度也不慢

楼主:
引用 网友B:
1、你这电池不是原厂的,原厂电池BB设定3.7V,空机悬停大约13分钟,带FPV大约7分多钟,此时尾灯还没闪烁, ...

你这几换过电机吗?浆不一样

网友C:
这种电池内阻大,大电流的时候降压的厉害,可以设置BB响到3.5没问题,下来后会回压到3.7+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电池内阻大,大电流的时候降压的厉害,可以设置BB响到3.5没问题,下来后会回压到3.7+的。

这机不自带bb响,飞的时候是看OSD上面的电压和飞机尾灯

网友B:
带FPV悬停8分钟很好了吧,穿越起来大概也能有个5,6分钟
原厂电机,我换了6040的桨
顺便问下,OSD电压准吗?还能显示什么内容,我的没有OSD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带FPV悬停8分钟很好了吧,穿越起来大概也能有个5,6分钟
原厂电机,我换了6040的桨
顺便问下,OSD电压准 ...

OSD电压我没测过,应该还是准吧,能显示飞机姿态,飞行时间,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带FPV悬停8分钟很好了吧,穿越起来大概也能有个5,6分钟
原厂电机,我换了6040的桨
顺便问下,OSD电压准 ...

加上GPS应该可以显示高度,距离,速度,方向

网友B:
引用 楼主:
加上GPS应该可以显示高度,距离,速度,方向

老款没有GPS的,觉得OSD没啥可显示的,不过能显示个电压也不错,之前想加一个,不过又看到模友说这个OSD不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款没有GPS的,觉得OSD没啥可显示的,不过能显示个电压也不错,之前想加一个,不过又看到模友说这个OSD ...

能显示电压和时间就差不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款没有GPS的,觉得OSD没啥可显示的,不过能显示个电压也不错,之前想加一个,不过又看到模友说这个OSD ...

老款换个飞控应该就支持GPS吧

网友D:
调参恐怕做不到(厂家应该未开放端口),无操作时向前是正常的,穿越机的特性决定了的,应该是厂家有意做的设置。续航时间也在正常范围内。无他,买多几块电池多练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老款换个飞控应该就支持GPS吧

我觉得老款的飞控接口都可以接gps了,还有那个高清的相机电源板上似乎也有接口。
新飞控600多…
OSD界面能拍张图我看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调参恐怕做不到(厂家应该未开放端口),无操作时向前是正常的,穿越机的特性决定了的,应该是厂家有意做的 ...

对,其实新手练完悬停开始练穿越的时候,有人特意微调到前飘,然后只管油门和左右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老款的飞控接口都可以接gps了,还有那个高清的相机电源板上似乎也有接口。
新飞控600多…
OSD界 ...

我感觉应该也可以接GPS吧,接口都有,高清摄像头也有接口,现在在上班,回家拍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调参恐怕做不到(厂家应该未开放端口),无操作时向前是正常的,穿越机的特性决定了的,应该是厂家有意做的 ...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感觉应该也可以接GPS吧,接口都有,高清摄像头也有接口,现在在上班,回家拍

接口像,但功能不可能有,不然新飞控谁买?
倒是对那个一体摄像头有点兴趣,不过貌似也不便宜,怕买来不能用

网友:
这个往前冲是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B:
1、你这电池不是原厂的,原厂电池BB设定3.7V,空机悬停大约13分钟,带FPV大约7分多钟,此时尾灯还没闪烁, ...

哥们儿,你250桨叶自己配的?什么尺寸?6045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1、你这电池不是原厂的,原厂电池BB设定3.7V,空机悬停大约13分钟,带FPV大约7分多钟,此时尾灯还没闪烁, ...

哥们儿,你250桨叶用的第三方的?这机不用15 一对的原装桨叶,自己配什么尺寸的自紧浆?6045?另外电机轴直径都是一样的么?

网友E:
楼主我试过达普的2600毫安电池,你可以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我试过达普的2600毫安电池,你可以试一下

fpv可以飞多久?

网友:
图穿显示有0.5 误差,你看显示到11还可以飞一会儿,没电机身尾灯会闪烁,我悬停试过,12分钟。下来单片3.7,如果想保存电池的话,单片3.8 ,那你就飞到图传显示11.1,下来正好11.4。待机和转起来有0.5误差,另外电池没这么精准,差不多就成了。别太过放,差个零点几没问题。

网友E:
引用 楼主:
fpv可以飞多久?

2600跟2200没太大区别,多不了一份多钟,建议你入原厂电池,觉得向前偏你可以把电池露出屁股一大块。原厂电池相对来说,不算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2600跟2200没太大区别,多不了一份多钟,建议你入原厂电池,觉得向前偏你可以把电池露出屁股一大块。原厂 ...

你那2600的多少银子?

楼主:
引用 网友E:
2600跟2200没太大区别,多不了一份多钟,建议你入原厂电池,觉得向前偏你可以把电池露出屁股一大块。原厂 ...

原厂的要一百多银子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那2600的多少银子?

118,达普2600 3S 25C

网友E:
引用 楼主:
原厂的要一百多银子啊

我还是建议你原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还是建议你原厂的

原厂fpv悬停也只有七八分钟啊,暴力差不多也只有5分钟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还是建议你原厂的

我觉得我的b6有问题,充满电万用表测试只有12.42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还是建议你原厂的

要是能完全充满估计续航还会高一些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觉得我的b6有问题,充满电万用表测试只有12.42

暴力飞?你用fpv暴力飞?目视暴力飞有意义么?你要到了fpv暴力飞的地步,那这飞机已经满足不了你了,这是新手入门飞机,当玩具的。练好了,配4S电的自己装一个,那个时间更短。别没事纠结原地悬停,目视飞这点,有点追求,骚年

楼主:
引用 网友E:
暴力飞?你用fpv暴力飞?目视暴力飞有意义么?你要到了fpv暴力飞的地步,那这飞机已经满足不了你了,这是 ...

我刚把我组装机卖了,组装太花时间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刚把我组装机卖了,组装太花时间了,

组装机最大难度就是设置飞控,高手调出来顺手,菜鸟都是跟风瞎调。建议你用250 找个熟悉的空地先练习距离和高度感。这飞机定高比cc3d好太多,掌握了基本的手感再说别的。品牌机配重设计的不错,毕竟工艺摆在那。熟悉了,始终什么飞机飞都一样。新手最容易犯错就是好高骛远,看群里有朋友刚买就要换控,换飞控。都是有钱烧的。

网友F:
刚入手了250(R),对就是我头像上这个。装备上齐原厂电池不暴力飞有个8分钟左右(以右尾灯开始慢闪为准)。现在又出了一个CC3D版。看上去好像和250(R)差不多,只是换了模块化设计的飞控和去掉了GPS。个人认为这样做使得这飞机更有可塑性了。等到CC3D版的配件一上市我就买个CC3D的飞控回来换上,然后把GPS拿掉就成了CC3D版。想玩GPS又换回来就是了。感觉就灵活了。。不过我觉得250(R)的定高定点模式没有手动模式好飞。不知道是不是我个人的问题。另外,楼主是不是需要这个?

陀镙仪校准

陀镙仪校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刚入手了250(R),对就是我头像上这个。装备上齐原厂电池不暴力飞有个8分钟左右(以右尾灯开始慢闪为准)。现 ...

谢谢,问了一代不能自行校准陀螺仪

网友F:
引用 楼主:
谢谢,问了一代不能自行校准陀螺仪

手动呢?手动也不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手动呢?手动也不可以吗?

不能校准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刚入手了250(R),对就是我头像上这个。装备上齐原厂电池不暴力飞有个8分钟左右(以右尾灯开始慢闪为准)。现 ...

gps版可以升级cc3d飞控吗?还是要另外买一个飞机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G:
gps版可以升级cc3d飞控吗?还是要另外买一个飞机啊?

现在CC3D版还没上市呢。上市了就知道了。我觉得应该是可以直接换飞控模块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现在CC3D版还没上市呢。上市了就知道了。我觉得应该是可以直接换飞控模块的。

我刚刚问了下卖机器的。他问了下工厂。应该不可以。连接收也不一样[快哭了]我本来也挺想换cc3d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带FPV悬停8分钟很好了吧,穿越起来大概也能有个5,6分钟
原厂电机,我换了6040的桨
顺便问下,OSD电压准 ...

你这浆买回来就可以直接安装上吗?改没有?子弹头你在哪里买的给个链接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这浆买回来就可以直接安装上吗?改没有?子弹头你在哪里买的给个链接

1806的ZIDAN头,或者5mm的ZIDAN头都可以通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B:
1806的ZIDAN头,或者5mm的ZIDAN头都可以通用

你的250GPS能刷官网新固件吗?我Win7根本装不上驱动。。

网友:
我是老款的,xp装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的250GPS能刷官网新固件吗?我Win7根本装不上驱动。。

我的也是win7可以装…

网友:
油and米这个电池很水货,老虎都比这个牌子好,当然选择很多,说老虎没有别的意思

网友:
这电池不行,原装电池悬停应该11分钟

网友:
引用 网友F:
刚入手了250(R),对就是我头像上这个。装备上齐原厂电池不暴力飞有个8分钟左右(以右尾灯开始慢闪为准)。现 ...

GPS模式,在小区里飞是没有手动的好飞的,因为干扰太多了,换个宽广点的地方,GPS的效果就明显了,还有就是手动飞直线掉高度掉得很害历,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