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真心入门求教!!

楼主(2015-11-06):
之前一直玩航模,看了船模,尤其是高速快艇,那速度太妖孽了,决定入门,可是看了很多天都没有头绪,有几个问题
1.大家的船跟配件都在哪买的,为啥在X宝一搜全是100来块的玩具?
2.有没有适合小白入门学习的船,以及以后可以发展的具有妖孽速度的船,求大神推荐
3.有没有卖船体的,能不能把我飞机上的电机电调舵机拆下来装上去用?求推荐几个整体船跟配件店铺
真心入门!!请各位不吝赐教

网友A:
x宝找“mono   船”。

网友B:
很多都是玩航模转过来的,都把控带着,可惜控在船模里只能用2-3个通道。

网友B:
玩像真船就不快,玩的是姿态……相当享受!

网友C:
从 飞机场拆下来 要么不花钱 做风动船  不然你得买个铜三叶快艇浆 大概100之下  加长杆 什么的 还要做好电机散热 船体 其实可以自己 弄些废弃的和滑翔机一样的那种材料的 泡沫 用 泡沫胶 也能做个 只是有点丑

网友D:
我只想说,船模太烧钱了,光一个船壳就不止一架整机涵道了,差一点的涵道两架都有了。

网友E:
网店搜:船壳 、配件、cnc桨、螺旋桨、水刀、船舵、船轴、汽油船、甲醇船……这类相关的关键词,就可以找到店家,其实船用的东西几乎都可以找到。

船壳有卖,几十元、百来元都有,搜船壳就可找到。

入门目前看还是mini mono或 小0艇比较容易出‘妖孽’。新手其实玩eco更容易入手,不过这玩意似乎已不是平民百姓玩得起了。

网友F:
哈,都是坑啊!甲坑和乙坑而已

网友G:
先买个FT009玩起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先买个FT009玩起吧。

高啊!

网友A:
先挖条小沟,看看埋不埋得了自己,埋不了再挖个大坑。

网友:
引用 网友G:
先买个FT009玩起吧。

俺就是FT009掉坑的~新船下水3次直接毁容开始各种掉坑生涯~

网友H:
WL 913 SPORT HYDRO,原廠船速50kmph

网友I:
引用 网友E:
网店搜:船壳 、配件、cnc桨、螺旋桨、水刀、船舵、船轴、汽油船、甲醇船……这类相关的关键词,就可以找到 ...

eco为何不是平民百姓玩得起的?   此话高深莫测

楼主:
引用 网友A:
x宝找“mono   船”。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多都是玩航模转过来的,都把控带着,可惜控在船模里只能用2-3个通道。

要的就是种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玩像真船就不快,玩的是姿态……相当享受!

以后可以慢慢摸索,像真船是个工艺活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 飞机场拆下来 要么不花钱 做风动船  不然你得买个铜三叶快艇浆 大概100之下  加长杆 什么的 还要做好电 ...

需要散热??飞机上都不用散热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只想说,船模太烧钱了,光一个船壳就不止一架整机涵道了,差一点的涵道两架都有了。

但是这个感觉比涵道机还暴力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网店搜:船壳 、配件、cnc桨、螺旋桨、水刀、船舵、船轴、汽油船、甲醇船……这类相关的关键词,就可以找到 ...

回复了这么多!非常感谢,真的很有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F:
哈,都是坑啊!甲坑和乙坑而已

坑坑更健康!!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先买个FT009玩起吧。

好的,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 飞机场拆下来 要么不花钱 做风动船  不然你得买个铜三叶快艇浆 大概100之下  加长杆 什么的 还要做好电 ...

还是觉得人家那种光光的船体看着漂亮,流线型特别好,估计阻力也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挖条小沟,看看埋不埋得了自己,埋不了再挖个大坑。

现在感觉有那样一条拉风的船就知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网店搜:船壳 、配件、cnc桨、螺旋桨、水刀、船舵、船轴、汽油船、甲醇船……这类相关的关键词,就可以找到 ...

有没有什么系统的教学贴啊或者书什么的,系统学习一下,现在只能在论坛上瞎逛,我一直感兴趣连螺旋桨那根从船屁股伸出来的杆,那船屁股上开了一个孔,防水怎么处理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先买个FT009玩起吧。

感觉速度不错,但还不是我看见的那种妖孽,价格倒还行,两百多不贵,先开始练手吧,我自己给它换了电机是不是就可以很快了?你们电机一般都什么型号多少KV 啊?

网友:
出轴出 可以用ab胶 也可以用环氧树脂 ,配条1000以下的 速度在60/80就当入门船 或者收条良心二手船

网友:
想要达到妖孽的速度不是一天两天就练成了的··如果用飞机上的设备最多只能达到个玩具的速度··一艘破百的船没个几千大洋是达不到这个速度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觉速度不错,但还不是我看见的那种妖孽,价格倒还行,两百多不贵,先开始练手吧,我自己给它换了电机是 ...

玩船的门道很深,就像你玩航模看到别人飞涡喷机的感觉,也想自己有一架,但是你买不起还有玩不转,问题多多。你喜欢的妖孽船也是这个道理。不是那么容易的。

网友:
有制作基础的话,玩像真船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蓝天、白云、清风、轻浪,船缓缓而行。

网友:
引用 网友I:
eco为何不是平民百姓玩得起的?   此话高深莫测

几乎都是价格比较高的竞赛产品,而mini eco都是有刷电机配置,桨方面也没多少选择,对全浸桨来说  没得玩桨就等于什么搭配都没得玩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没有什么系统的教学贴啊或者书什么的,系统学习一下,现在只能在论坛上瞎逛,我一直感兴趣连螺旋桨那根 ...

万事开头难,最好带着问题找答案会好一些,要不看了帖子也是白看,毕竟不是自己亲身体验的东西。
如果是直轴配塑料王管的,加点润滑油ok;如果是金属轴套的里头灌黄油,也有里头缠麻绳浸油等方法防漏

欢迎入坑

网友J:
引用 网友H:
WL 913 SPORT HYDRO,原廠船速50kmph

这船怎么样,新手不想折腾想入,以前微电直WL也有盛名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觉速度不错,但还不是我看见的那种妖孽,价格倒还行,两百多不贵,先开始练手吧,我自己给它换了电机是 ...

009无刷外转那个配置不一定要换电机,换432桨速度会提高,不过起步没原配桨表现好。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船怎么样,新手不想折腾想入,以前微电直WL也有盛名啊

就是好在不折騰,價錢可接受,中速HYDRO級比MONO級少些平衡折騰,一旦提速,甚麼船都有難度,她不會乖乖的按你所想去航行。

网友:
相同長度相同動力情況下,HYDRO比MONO快,WL913有提速空間,難度當然有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J:
这船怎么样,新手不想折腾想入,以前微电直WL也有盛名啊

WL913用HOBBYWING 60A水冷電調,玩家可隨意換控啦。

我玩過WL911,船殼很硬,艙蓋防水挺好。

网友:
这帖子很有价值,学习了

网友:
玩模型玩的就是心态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H:
WL913用HOBBYWING 60A水冷電調,玩家可隨意換控啦。

我玩過WL911,船殼很硬,艙蓋防水挺好。

网友:
WL913的舵機都是普通三線插頭,換控好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