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求推荐50E~70E通用舵机

楼主(2015-11-06):
如题,想装一架50E,据说比15E好飞太多。电机双天4255   509KV        2600电池  6S       电调根据所选舵机来吧!!
现在纠结的是舵机,考虑到以后很大可能会上70E,所以舵机想买通用的,拉力5KG以上,价格200左右。目前看好 KST589    ,数据如下:

Operating Voltage:DC6.0V-8.4V

Size: 35.50*15*32.70mm

Torque:6.50Kg.cm@6.0V  8.00Kg.cm@7.4V 10.00Kg.cm@8.4V

Speed: 0.10sec/60°@6.0V 0.09sec/60°@7.4V

0.08sec/60°@8.4V

Weight: 40g

如果用这种舵机,那么电调势必要用  好盈铂金100A  V3  ,据我所知,这款才有高压UBEC  8.4V输出,就是重量重了不少120克应该是有的.如果有别的电调可以选择,请告诉我。

还有一种配置就是用普通的80A电调,配普通的舵机如HITEC5245、恒吉MD752之类的。求推荐了。。。

网友A:
最近我也在筹备50E,打算用的是双天4255-505KV,电调100A,V3.,6S2600电池。舵机我考虑还是50元的S3003,不选那么好,因为炸鸡,舵机难免会损坏。

网友B:
kst589是中型舵机,50E以上好像用的都是标准舵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kst589是中型舵机,50E以上好像用的都是标准舵机吧。

50E和70E都可以用中型舵机,主要看参数的!!!50E我选择的是天翼的EPP,70E看好的是赢家的MX2!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近我也在筹备50E,打算用的是双天4255-505KV,电调100A,V3.,6S2600电池。舵机我考虑还是50元的S3003, ...

3003用在50E上面只能说勉强够吧,相应速度偏慢了点。数据如下:

产品尺寸: 40.4mmX19.8mmX36.0mm
工作速度: 0.23秒/60度(4.8V)0.19秒/60度(6V)
输出功率: 3.2kg/cm(4.8V)4.1kg/cm(6V)
产品重量: 37.2g

网友C:
天翼50e epp目前用伟创的DMC026 不到30g 6kg@6v 没敢大折腾 感觉还可以。另外蓝箭有个新款20g的 数据差不多,参考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天翼50e epp目前用伟创的DMC026 不到30g 6kg@6v 没敢大折腾 感觉还可以。另外蓝箭有个新款20g的 数据差不多 ...

好的,谢谢

网友D:
我是用50E EPP飞机练手,S3003够用,而且便宜,扫齿后还可以自己买齿轮组换齿,费用低廉,作为进阶阶段的配置很实在,因为这时候炸机仍然难免,用好舵机炸坏了划不来,返修也存在时间和等待问题。我是觉得可以在上轻木机的时候考虑好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是用50E EPP飞机练手,S3003够用,而且便宜,扫齿后还可以自己买齿轮组换齿,费用低廉,作为进阶阶段的配 ...

有道理!50E和15E有哪些不同,说说感受!我参考一下!

网友E:
都上大飞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都上大飞机了

还没有,在想啊,呵呵!有点着急了,关键我们这的模友都是大飞机,涡喷都有。跟他们飞,不搞个大点的都不好意思带了。然后也想试试50E和15E性能差多少。说真的,15E我现在都还飞着压力大,板机能做的动作,15E不敢做,还操作不来!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还没有,在想啊,呵呵!有点着急了,关键我们这的模友都是大飞机,涡喷都有。跟他们飞,不搞个大点的都不 ...

哥们跟我很像,我刚炸了架50e轻木

楼主:
引用 网友F:
哥们跟我很像,我刚炸了架50e轻木

轻木的炸了不好修了我想先搞EPP的50E。

网友E:
引用 楼主:
轻木的炸了不好修了我想先搞EPP的50E。

epp50e骨架也是轻木的炸了也不好修,不过50e上了设备epp轻木都能玩,赶快上50e吧等着你分享飞行感受

楼主:
引用 网友E:
epp50e骨架也是轻木的炸了也不好修,不过50e上了设备epp轻木都能玩,赶快上50e吧等着你分享飞行感受{:1_3 ...

还在纠结,哈哈,技术还没到家!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道理!50E和15E有哪些不同,说说感受!我参考一下!

就EPP飞机而言,50E抗风明显好于15E,而且稍显迟钝,稳定性也好些,15E明显贼些。50E EPP飞机飞起来已经很接近轻木机的硬朗了,的确称得上轻木机前的最佳过渡机。

网友:
引用 网友E:
epp50e骨架也是轻木的炸了也不好修,不过50e上了设备epp轻木都能玩,赶快上50e吧等着你分享飞行感受{:1_3 ...

不完全这样。EPP 50E,以天翼的为例,机身上下左右四侧外围全部是EPP蒙皮和框,这样炸机的时候外围的EPP可以缓冲,内部木结构承受的冲击会小些不易坏。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道理!50E和15E有哪些不同,说说感受!我参考一下!

对了,3003舵机的力量和速度似乎稍显不足,但至少我目前飞起来还没觉得很明显的影响,经济实惠适合练手和过渡。

网友G:
海泰克5245 妥妥的……即便是以后上到70E  5245一样用。
而且最重要的是 假如先上EPP的50E 那无非就是天翼系列的50E了 天翼的机机 舵机槽装海泰克5245更匹配 而装KST589 需要小刀切一些的。

我的50E 天翼刀锋540 全机5245……双天4255 505KV……好赢V3 50A…… 6S 2600电池……14X7桨 ……服役以来 一直很舒服!

楼主:
引用 网友G:
海泰克5245 妥妥的……即便是以后上到70E  5245一样用。
而且最重要的是 假如先上EPP的50E 那无非就是天翼 ...

请问电调用80还是100的?

网友H:
我手头也有架赢家的50e,动力准备上双天4255好赢铂金100,4000电池,用powerhd的金属舵,非数码。主飞3a动作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手头也有架赢家的50e,动力准备上双天4255好赢铂金100,4000电池,用powerhd的金属舵,非数码。主飞3a动作 ...

3D机飞3A动作不合适吧!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G:
海泰克5245 妥妥的……即便是以后上到70E  5245一样用。
而且最重要的是 假如先上EPP的50E 那无非就是天翼 ...

50A的电调不够用吧?70E恐怕不行!

网友I:
好盈出了个60A V4,bec可以支持8v,大小重量和50v3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I:
好盈出了个60A V4,bec可以支持8v,大小重量和50v3差不多

上市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3D机飞3A动作不合适吧!哈哈

飞还是能飞,动作不太标准罢了,其实我也想入个3a但是得奖得了个3d,凑合着飞

网友:
引用 网友G:
海泰克5245 妥妥的……即便是以后上到70E  5245一样用。
而且最重要的是 假如先上EPP的50E 那无非就是天翼 ...

哥们用的什么桨? 我的4255配乾坤的14*7桨,孔径对不上,扩孔很麻烦

网友F:
引用 网友G:
海泰克5245 妥妥的……即便是以后上到70E  5245一样用。
而且最重要的是 假如先上EPP的50E 那无非就是天翼 ...

5245在天翼50e上需要扩大舵机位不?

网友J:
标准舵机选DEKO吧  其他的话  5245  KST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J:
标准舵机选DEKO吧  其他的话  5245  KST都可以

DEKO选哪款?

网友:
5245舵机给50E似乎够用,给70E就未必了。EF官网给它卖的70E推荐的舵机是海泰克7245高压舵机,比5245力量高出0.9KG。

网友:
都可以 deko做工很好的

网友:
事实上楼主是中心思想是希望有一套设备 同时支持2种不同规格的机型。
所以我上面说的舵机 是偏向50E更合适 而70E也够用。注意 是够用。
按理说50E跟70E本身就不该相其并论 或者说 两架飞机共享一套设备 即便是同规格的机机 也得把设备拆来拆去 折腾要死。
没错 炸坏一架再换一架 电装再换上。而事实是很多时候 头一架还没坏呢 就又买新机了 这时咋整?拆下来换新机 然后再换 以此类推换下去?
所以我的建议是 如果决定入50E 就妥妥备一套50E的设备 比如上面提到的那套 不但够用 而且很舒服。暴也暴了 飘也飘了。

之后想提升到70E 就再制备一套70E的设备 总是要玩下去的 该有的是省不了的!个人观点哈

网友:
50E:双天4255 505KV
          好赢V3 50A (真心够用 或者等新出的V4)
          海泰克5245 (配个虎鲨或者六星的1.25寸加长舵臂)
          6S 2200--2600电池
          14X7  APC

70E:豹子4020 540KV
          好赢V3 100A
          KST589 (1.25--1.5寸加长舵臂)
          6S 3000--3300电池
          15X6  15X8

至于扩孔 我就不发表建议了 我的70E这一批3根桨 都被我自己扩残废了
孔径8MM 一般木桨厂家或者APC厂家 都不是这个孔径 但是木桨厂家 可以按要求扩好了再卖 而正品APC的很多不给扩。所以我最终又买了几根 厂家扩好的8MM 还没到货 不知道平衡如何!期待中……

网友G:
引用 网友F:
5245在天翼50e上需要扩大舵机位不?

天翼和EF的机机 舵机槽的四边 最匹配的就是5245。而KST反倒不是很匹配 我的70E上现在是KST589 但是当我安装舵机的时候 我无奈只能用小刀切一些舵机槽 不然装不进去。

切的时候心在流血啊 新机机哦……

还有一个很残忍的事情 切也切了 也装进去了 前后是够了。但是上下两个边 也就是高度 又不匹配 槽大 舵机扁  我了个去的……填上薄薄的木片卡住 塞紧 然后打了502。其实真不想这么干 但是稍微有那么一丢丢的强迫症 我怕他上下的缝隙过大 舵机频繁工作 导致飞着 飞着 掉颗螺丝什么的 就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天翼和EF的机机 舵机槽的四边 最匹配的就是5245。而KST反倒不是很匹配 我的70E上现在是KST589 但是当我安 ...

已经买了架EF60寸 LASER,上海双天做活动,买飞机送电机,送的是5050EA,我选择的是480KV,1980元,邮费60。其它设备看好,好盈60A  V4,舵机也想用KST589,听你这么一说,我又纠结了。60寸也算70E了,可是EF标的却是50E。HITEC5245拉力有5.5公斤,不知道够不够用。这架飞机想慢慢装,东西慢慢收,不着急飞。装好摆着看都爽,哈哈哈!

网友G:
引用 楼主:
已经买了架EF60寸 LASER,上海双天做活动,买飞机送电机,送的是5050EA,我选择的是480KV,1980元,邮费6 ...

艾玛 LASER 好机啊……性能超赞 可惜我的那架已经随风飘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艾玛 LASER 好机啊……性能超赞 可惜我的那架已经随风飘散了!

推荐一下舵机嘛,我想用HITEC5245,电调用好盈60A.  V4 ,3300电池

网友:
我的LASER,打算过段时间开始飞。

网友:
引用 楼主:
推荐一下舵机嘛,我想用HITEC5245,电调用好盈60A.  V4 ,3300电池

KST 589吧。。。体现LASER的性能 舵机要快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