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看论坛里有用废舵机做了个通道控制bb响的

楼主(2015-11-06):
有模友收藏那个帖子的吗?或者自己做过的,给回复个呗,小弟感激不尽!
画板子什么的就算了,没学过电子,你说啥我也不懂,只能利用一些废旧的
零件啥的做一个,淘宝不是我等屌丝去的地方啊!买一个加邮费,就没意思了,
在线等哈!!

网友A:
不值,用废舵机改成BB响的钱,估计是一个BB响成品的好几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值,用废舵机改成BB响的钱,估计是一个BB响成品的好几倍.

废舵机多了去了,就是想弄个废舵机,然后控制蜂鸣器的那种,以前看过有人做的,不知道有没有人收藏的!

网友B:
朋友  飞控上明明有装蜂鸣器的地方  模式里也可以设置开关你这不是自找麻烦么?

网友C:
去度找   舵机改80A有刷电调,试飞成功(有视频) 将电机换成和你电池伏数一样的喇叭就行 最好是工业控制的12伏声光报警器里的喇叭 自带功放 声音超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去度找   舵机改80A有刷电调,试飞成功(有视频) 将电机换成和你电池伏数一样的喇叭就行 最好是工业控制的 ...

好的,我回头试试

网友D:
我已经改造成功!按照这位的帖子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63452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朋友  飞控上明明有装蜂鸣器的地方  模式里也可以设置开关你这不是自找麻烦么?

我cc3d的,怎么哪来的…怎么设置?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已经改造成功!按照这位的帖子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63452

谢谢模友分享!就是这个帖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cc3d的,怎么哪来的…怎么设置?不懂…

不好意思  我以为是naze32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已经改造成功!按照这位的帖子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63452

废了两个舵机!没弄成。。。fuck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