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楼主(2015-11-06):
设置调参都弄好了,电机也可以转。加油也可,就是飞不起来。是不是电机接错了?

网友A:
目测 螺旋桨方向对着
你看看 电机转起来 是不是 跟了 螺旋桨一样
校准 陀螺仪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测 螺旋桨方向对着
你看看 电机转起来 是不是 跟了 螺旋桨一样
校准 陀螺仪吧

陀螺仪怎么校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测 螺旋桨方向对着
你看看 电机转起来 是不是 跟了 螺旋桨一样
校准 陀螺仪吧

现在是原地打转

网友B:
原地打转是电机通道插错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地打转是电机通道插错了吧

不知道。付照片

网友C:
认认真真按飞控说明书接线,接收机通道和电调信号线不要接错。
每个电机转向都要确认是不是正确,转向反了就把电调三根线其中任意两根交换一下。
还有注意螺旋桨不要装错,在旋转方向对的情况下,推力是向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认认真真按飞控说明书接线,接收机通道和电调信号线不要接错。
每个电机转向都要确认是不是正确,转向反了 ...

嗯,回去在拆了看下

网友D:
原地打转基本可以确定是飞控安装方向不对,或者是设置的问题。  我曾经出现过飞控换90度安装,有一次重设了参数,软件里面飞控方向那里没有调,稍推油门立即打转。。。声音很销魂。。。。。。

你这个最好还是一步一步来

先检查单个电机旋转方向-----一个一个确认OK------再装上桨一个一个确认桨的正反OK

最后检查飞控设置和你实际安装的是否相符。

祝早日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原地打转基本可以确定是飞控安装方向不对,或者是设置的问题。  我曾经出现过飞控换90度安装,有一次重设了 ...

在仔细检查检查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原地打转基本可以确定是飞控安装方向不对,或者是设置的问题。  我曾经出现过飞控换90度安装,有一次重设了 ...

已经可以飞了,但是指示灯又不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