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精灵3Ad和悟1

楼主(2015-11-06):
咨询一下悟1和精灵3Ad的图传清晰度!本人用的是精灵3Ad,和悟的图传进行过现场比较、精灵的传回的图像明显没有悟的清晰,(比较时:精灵用iPad mini2平板,悟用小米2平板)但是论坛和官方都没有提到这个问题、官方只是都说是720p,我不知道是本人这个机子的个别原因还是普遍都是这样!还请用过精灵3ad版本和悟的模友告知一下,非常感谢!附上一张图传平板截图

楼主:
飞行纪录图片

网友:
你应该用同一平板来测试看看

网友:
只是一个图传而已,楼主何必苦苦纠结呢。
模拟图像都够用了,图像稳定才是王道。

网友:
悟用的的高清图传 p3a不是

网友:
楼上乱讲

网友A:
图传只是作为监视用的  不必太纠结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传只是作为监视用的  不必太纠结

想着能带视频眼镜、还原度强点!谢谢哥的提醒

网友B:
你看看,图传选项里面是自定义还是自动。自定义可以选择清晰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看看,图传选项里面是自定义还是自动。自定义可以选择清晰度

已选择最高

网友B:
引用 楼主:
已选择最高

最高的话还是不一样么?另外兄弟,你看看你精灵自检完后,拿起来机头垂直地面再放平,云台俯仰是不是不在中立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高的话还是不一样么?另外兄弟,你看看你精灵自检完后,拿起来机头垂直地面再放平,云台俯仰是不是不在 ...

做指南针校准时,做完后还水平!

网友C:
应该是差不多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做指南针校准时,做完后还水平!

不做指南针校准,就是平时自检完,帮忙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做指南针校准,就是平时自检完,帮忙看看

没有这个现象!会回到水平!哥们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这个现象!会回到水平!哥们

遥控器固件和飞机固件全是最新的么?谢谢了哥们儿

网友D:
悟的回传效果清晰很多,我手头有悟,玩过别人的精灵,也是A版。

排除了控的原因,因为控制P3A就是用的悟的遥控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悟的回传效果清晰很多,我手头有悟,玩过别人的精灵,也是A版。

排除了控的原因,因为控制P3A就是用的悟 ...

终于得到答案了!谢谢这位哥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