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楼主(2015-11-06):
求推荐一款价格低 性价比高一点的3s电池 用来飞塞斯纳 谢谢

楼主:
飞塞斯纳要求不高 所以用便宜一点的电池

网友A:
都差不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差不多的

网友:
自己买电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k-power

容量足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