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长110米宽11米的地面能玩油动飞机吗?

楼主(2015-11-06):
我在我家附近发现一块地面长110米宽11米四周有2--3米高的小树林 地面两侧有小路通向外面

  这块地面铺的方砖 很平  树林里有羊肠小道  四周全是树林最高的5米左右  这里人很少 甚至没人来

不知道油动飞机降落时跑道够不够长

网友:
多大的油机?100cc一下肯定够了,还有,您在哪里?

网友:
下滑航线很重要,下滑航线好可以大大缩短你跑道的长度

网友:
看技术跟飞机了 固定翼应该差不多了

网友A:
拍个照片啊,这样的跑道太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拍个照片啊,这样的跑道太可以了!

照片来了

就是这么地方 我想玩25级的练习机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照片来了

就是这么地方 我想玩25级的练习机不知道行不行

肯定没问题啊,看降落技术了。

网友:
我想这个地方不适合飞,周围空域不行

网友:
跑道够长,可是有树,飞飞机最好别找这样的地方,尤其是油机

网友:
个人认为不能飞    飞机飞低的时候树会挡住视线 导致炸鸡

网友:
跑道非常好,但是周围的环境不好,树太多了对飞行影响很大,这个地方还是不要飞吧

网友:
补充一下,这个地方还是不要飞油机吧,这场地飞F3P应该不错

网友:
起降是没问题 就看个人技术了

网友:
这地方,小青年们谈个恋爱什么的最好不过了,飞的话,确实有点影响视线

网友:
有树很难搞,降落容易撞树上。特别是降落控制不好想复飞修正的时候更容易撞树。反正对技术要求比较高。还有一个问题我想知道如果用2.4G遥控器会不会出现飞机飞树后面去了结果信号不好失控炸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照片来了

就是这么地方 我想玩25级的练习机不知道行不行

完全可以,技术别太菜就行。

网友:
视线不好,容易被树挡视线。玩玩3D机还是不成问题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照片来了

就是这么地方 我想玩25级的练习机不知道行不行

好地方,随便飞

网友:
我能飞,不知道楼主行不行

网友B:
宽度不好说.本菜飞甲醇教练机每次降落距离都是70-80米

网友C:
应该可以了,人站左边,勿飞过肩。如果是左右两侧风就别免强降落。尤其风从右边吹过来时。最好小心点

网友D:
飞得好的,100cc油机20米就够了

网友E:
应该可以,15、25级的,再大估计就老火了

网友F:
只要不是菜鸟,完全可以飞。油机也没有问题。

网友F:
还有,这个地方飞也比较安全,没有人和房子,随便飞,注意高度就行了

网友G(2016-01-14):
肯定没问题,红牛飞行竞赛,真机才滑跑69米

网友:
lz 飞场在哪里

网友H:
好地方啊,为什么不能飞,关键看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