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想复出,几年前的电池还能用吗?

楼主(2015-11-06):
3-4年前的,基本都是花牌的。B6充,还可以再用吗?

网友:
要看用在哪里?车船估计问题不大,最多容量小点,固定翼试试看,旋翼、直机多半不行了

网友A:
还有就是几年前有没用过,用过的多半现在不行了,全新的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就是几年前有没用过,用过的多半现在不行了,全新的试试看

固定翼。

网友B:
看你如何保存了,如果都是3.8v的保存电压保存同时保存前电池质量比较好的问题不大,起码用来复出没问题了。如果是低电压,高电压,不平衡的保存的基本就是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你如何保存了,如果都是3.8v的保存电压保存同时保存前电池质量比较好的问题不大,起码用来复出没问题了。 ...

就是放那里没管过,好几年,没有刻意关注电压不知道啥情况,回去试试看。

网友C:
用前先测试下电压

网友D:
看运气。前两天收了本地模友一批两三年的电池,十多块,就三四块能用,还不敢大电流放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前先测试下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运气。前两天收了本地模友一批两三年的电池,十多块,就三四块能用,还不敢大电流放电。

多谢

网友:
好好选选吧 最好别用了 万一空中出问题伤了飞机 得不偿失。

网友E:
10年前的飞越3S 2200电池,现在还在服役。

楼主:
引用 网友E:
10年前的飞越3S 2200电池,现在还在服役。

主要是放了有一段时间 。

网友:
引用 网友E:
10年前的飞越3S 2200电池,现在还在服役。

你这个牛。算记录了吧。怎么做到的。求电池链接。
不过10年也太久了,一是都这么用厂家怎么赚钱,二是用这么久也得有耐心,忍住不换呵呵

网友:
能充上电,能放电就可以。我的期间也放了1-2年左右。

网友D:
收的电池还是不敢用太久啊!前天以炸四轴一个,2200电池我一般飞4分钟,前天一大家人去野炊,挂手机拍点视频,自己的电池4分钟都非常安全,收的也飞了两块,没问题,没想到第三块两分钟的时候就突然动力不足炸鸡。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收的电池还是不敢用太久啊!前天以炸四轴一个,2200电池我一般飞4分钟,前天一大家人去野炊,挂手机拍点视 ...

我飞固定翼还好,刚开始也只是玩玩好飞的机器,拉上去无动力都不会炸。试试再说吧。

网友F:
把电放掉。12小时之后再充。再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把电放掉。12小时之后再充。再用。

网友G:
测试下,一般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测试下,一般能用!

网友:
纠正一下,我的电池是10年(2010)的,不是十年了。被自己给忽悠的事情,不多见

楼主:
引用 网友E:
更正一下,我搞错了,我的电池是10年(2010)的,不是十年了。被自己给忽悠的事情,不多见

网友(2016-01-06):
电池好了吗?怎么没消息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