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 能否使用GY86, GY87

楼主(2015-11-06):
看APM板载传感器,无非就是 GY86上的传感器
如果APM的源代码直接支持GY86,GY87, 那么用 Arduino Mega 做一个APM 2.x  不是也很简单吗?
(好像惯性导航是用的 SPI 接口,而气压计和罗盘是用的I2C接口,而GY86全是I2C接口)

网友A:
可以的。APM1就是这样直接用arduino搭。APM2以上开始集成到一块板子上,但构造完全相同。

网友:
主控板选择arduino mega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APM1就是这样直接用arduino搭。APM2以上开始集成到一块板子上,但构造完全相同。

可行性和简单性还是有差距的,就是想尽可能简单地接线!

网友:
难度应当很大。
陀螺仪和加速度芯片,在 GY-86 是 IIC 接口的,APM 是 SPI 的。

改接口很简单,但是2种接口的通讯速率不一样,不知会不会影响到姿态解算。
从而影响到定高和GPS定点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