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3D 摇摆坠落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5-11-06):
用以前KINGKONG260的设备新装了一架 QAV250,心想前面装KINGKONG的时候一切顺利,这次应该也不差的。结果装好后就遇到大麻烦。

新机可以正常起飞,小动作移动都没问题,但大一点动作的话,就会发生严重的大幅度左右前后循环抖动,飞机同时失去升力落地。
按照以前直机的经验,这个状态应该是感度问题,但问题是,在设置里面调整了各种感度设置,不管是滑动条到最大还是最小,都没有改善,只是控制的速度有变化,最终结果还是会发疯,掉下来。
震动也不大, 拿到手里感觉很舒服的。双面胶也换了厚的,薄的进行组合,都没解决问题。折腾了一下午,人都郁闷了。。。

各位前辈有何建议?我基本是黔驴技穷了。。。。请多多指教啊。。。

楼主:
再补充下吧,这种抖动不是那种小幅度的抖,而是机体大幅度的前后左右摆,处于失控状态,飞机会失去升力落地。
手动模式和半自动模式都有这个问题。手头有两个CC3D,问题一致。看来不是飞控自己的问题了。
还有个滤波的参数,也增加了,没改善。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补充下吧,这种抖动不是那种小幅度的抖,而是机体大幅度的前后左右摆,处于失控状态,飞机会失去升力落地 ...

是不是外置BCE问题

网友:
你是不是用电调给飞控供电的,如果是请用单独bec供电。如果是单独bec那就换一个,很明显是供电引起飞控抽风。

网友:
P调低,D调高,应该可以改善。四轴急降不稳定是通病

网友:
我上次是半自稳翻滚时候没成功,翻到一半赶紧切自稳后来飞机姿态倾斜不受控朝另一边飞走了,后来报警从工地捡回来郁闷,不知道哪里出问题

网友:
开的手动模式吧?

网友:
重新刷固件  导入我的参数  重新校准电调油门行程  重新设置遥控  妥妥的

楼主:
多谢各位了。好久没上来,才知道大家给我了这么多帮助。
目前已经确定是BEC的问题了,不过不是供电不足,而是有干扰。去掉一路电压和其他三个有区别的,一切都好了。。。。

多谢各位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