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即将发布A3飞控和60系列电机,瞄准植保市场吗这是?

楼主(2015-11-06):
听说大疆要发布新飞控了,在A2基础上优化的,A3,配合60系列的电机,目标应该就是植保市场,我了个擦擦,大疆要垄断了。话说植保机要是来个一键返厂和一键放生。。。。此后省略100字。

网友:
先把A2弄好吧在搞A3,A2都这么多问题都没解决

网友:
A3不是悟上面 已经在用了吗?

网友A:
表示对60系列电机感兴趣,8S起高电压。

网友:
保值机 有极飞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表示对60系列电机感兴趣,8S起高电压。

6S

网友:
反正怎么感觉就悟空最稳定

网友:
飞控没见着,60系列的电机电调都摆弄好久了。

网友B:
新款盘式电机呗

网友:
地面站都将不能再使用,谈什么植保?难道全程人工操作去撒农药?

网友:
60系列做植保机还是有点力不从心

网友:
有m10电机的

网友:
野心很大啊

网友:
本身多旋翼就没有直机的续航时间,再加上旋翼下的气流是乱流,根本就不是最适合做值保机的,DJI要真是涉及植保机,拿什么跟直机拼?还真是要1⃣键放生的节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款盘式电机呗

这种方式射桨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电池续航不行,药没有撒完,就要返航,飞行时间短,什么都是白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新款盘式电机呗

照片拍得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