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L固件刹车问题

楼主(2015-11-06):
装了4架用乐天20A刷BL固件的机子,都是最新版,naze32飞控,都开了刹车,飞控设置都差不多,收油门都最低点后,有一架机子刹车效果比较弱,其他三架马上急停,还有两架用dys20也是BL固件,一架刹车比较弱,一架刹车很明显,不知道哪里有问题

网友A:
刹车是起到什么作用的?

网友:
都是最大吗?

网友:
刹车都是开的最大吗?

网友B:
是这样设置的吗?我也觉得刹车力度很弱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这样设置的吗?我也觉得刹车力度很弱

对,这样设置

网友:
刹车开了耗电吧?再就对电调和电机都有点小损伤吧!

网友:
开了刹车对飞行效果有啥影响啊?还有遥控器怎么设置才能刹车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这样设置的吗?我也觉得刹车力度很弱

什么电调啊 12A的

网友:
刹车主要是翻滚的时候有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