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天行者1900重心和下拉

楼主(2015-11-06):
请教大家天行者1900,APM飞控,巡航油门设定50%,朗宇2820KV1100,9*6仿APC桨,4S4500mah并联,起飞重量2500g左右,开了襟翼
才调试飞完回来,手动模式,满油门手抛起飞,50-60%爬升到200米左右
感觉要一直拉着杆,是不是头重了?还是油门大了推得?(地面舵机线处重心正常)
打到盘旋模式,自动飞时,油门立马下来了(0-35%),一直保持高度,飞的很稳。
再打到手动,用20-30%油门平飞感觉还行,可是没办法爬升,60%都爬升困难,而且感觉不受控制,老是左倾或者右倾,很难飞稳,试着打到自稳模式也不行,自稳模式左倾,关闭自稳还是用手动,降油门稍微稳定点,可是爬升不上去,请教大家是怎么回事!
1、2012版1900重心到底在什么地方(已爽飞的,说说你的重心,说明书我看了,是前缘后7.5CM)
2、下拉右拉角度多少,易飞说没做下拉
3、谁遇到过这种情况,会不会是其他原因呢?会不会是图传干扰遥控信号呢?那也和油门应该没多大关系啊(图传独立供电)。

另外开了襟翼真的很有用,起飞打一档,降落二档,关油门可以飘很久,很慢

网友:
用的什么飞控

网友:
兄弟。天行者这款飞机我和你遇到同样的问题,首先飞得慢其次爬升不行,想爬高要给很大油门才慢慢爬,这款机型爬升不好。

网友A:
我2014   1900  还没飞  配置很猛  3520电机  12寸浆  估计反扭很大   不知道你是不是反扭的问题,腻试试尾舵补偿了吗,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2014   1900  还没飞  配置很猛  3520电机  12寸浆  估计反扭很大   不知道你是不是反扭的问题,腻试试尾 ...

不清楚,今天把重心往后调到舵机线处还是不行
飞到200米左右还行,再往上,一推油门40%以上,就感觉不受控制,左转或右转
小油门20%左右慢慢飞还行

网友B:
大飞机小飞机,20%油门能平飞的,那升力得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飞机小飞机,20%油门能平飞的,那升力得多大

冲浪者1400,FPV配置,1500g左右,朗宇2216 ,15%油门即可平飞了
天行者1900   2500g, 朗宇2820, 20%——25%油门可平飞

网友:
引用 楼主:
冲浪者1400,FPV配置,1500g左右,朗宇2216 ,15%油门即可平飞了
天行者1900   2500g, 朗宇2820, 20%— ...

你确定飞的时候低头看了是15的油门吗,我不fpv2212,8寸。一块2200电池,50左右油门才能平飞。有时手感不准哦

网友:
兄弟改双发机才是王道,我的天行者1900已经在改了,有意可以加我10344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