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狗和N1 OSD怎么接线

楼主(2015-11-06):
OSD上面有I V G三个插针 山狗数据线有B+ B- AV- 还有一根黄色没有说明

楼主:
查了一下 AV-是音频 AV+视频 B-是地线

网友A:
请注意,B+和B-是电源的正负极.AV是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注意,B+和B-是电源的正负极.AV是视频
该怎么接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注意,B+和B-是电源的正负极.AV是视频
av+接osd的I B-接osd的G这样对吗